[活动] 利用单片机能实现动态称重吗?

楼主(2015-03-23):
单片机在静态称重中是可以的,但动态称重能行不?看了网上的关于动态称重的**,一长串的公式,看着着实吓人,那个运算量一般单片机根本搞不定。一直在研究有没有8位或16位单片机可以支持的算法,搞了一个星期没什么进展,各位有没有熟悉这方面的,指点下!

楼主:
开始想在滤波阶段试了加权滑动滤波,结果不行,显示值跳动很大。后来又在显示值部分加了滑动均值,但加滑动均值灵敏度就会降低,而且滑动均值对与那种只有波峰或波谷的信号不适用

网友A:
这得看怎么去称,动态连续称重的设备早用几十年了,MCU甚至晶体管出现前就有了。这里的关键根本不是什么滤波,而是称的结构和称量原理。企图在常规台秤的基础上实现连续称量则是缘木求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想在滤波阶段试了加权滑动滤波,结果不行,显示值跳动很大。后来又在显示值部分加了滑动均值,但加滑动 ...

显示值跳动很大对动态称重很正常,不能用静态测量思路来滤波,所以处理比较复杂。

楼主:
看来真的是在白费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