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zynq 7000

楼主(2015-03-23):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关于zynq7000 ZedBoard开发板的资料,求共享,谢谢

楼主:
ZedBoard开发板的原理图等资料也是可以的,随便什么的都可以的

网友A:
有altera SOC的,要不?哈哈,完胜ZYNQ哦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芯片本身架构上完胜ZYNQ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altera SOC的,要不?哈哈,完胜ZYNQ哦

求资料: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芯片本身架构上完胜ZYNQ哈

我在产品上用过xc7z010,感觉还不错,但对A家的SOC就没有深入了解过。因此想请教一下,架构上A家的好,是好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A:
altera原厂DEMO板的sch

其他资料可以到如下网址去查找:
http://www.rocketboards.org/

芯片资料,可以到altera官网去找
不谢,哥小名雷锋:sleep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产品上用过xc7z010,感觉还不错,但对A家的SOC就没有深入了解过。因此想请教一下,架构上A家的好,是 ...

对于高性能应用,cyclone v soc上ARM和FPGA的交互带宽更大,性能远优于对手产品

另外,cyclone v soc的fpga portion有带DDR硬核的型号,zynq的FPGA都不带硬核DDR控制器

还有其他一些小细节,CV SOC比ZYNQ做的更完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产品上用过xc7z010,感觉还不错,但对A家的SOC就没有深入了解过。因此想请教一下,架构上A家的好,是 ...

当然,ARM和FPGA交互的性能优势,也只在有实际需求时可以体现出来,如果产品本身应用对于ARM和FPGA的数据交互性能要求本来就非常低,CV SOC这个优势也没有什么意义;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era原厂DEMO板的sch

Thanks,Mr.Lei

网友A:
你知道我名字?: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我名字?

忘记我是怎么知道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我名字?

Oh,看了前面的想起来了,你前面开玩笑说你是雷锋,我就叫了:lol

网友:
xilinx官网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性能应用,cyclone v soc上ARM和FPGA的交互带宽更大,性能远优于对手产品

另外,cyclone v soc的fp ...

我去研究一下。。:lol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h,看了前面的想起来了,你前面开玩笑说你是雷锋,我就叫了

;P

网友D(2015-11-05):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性能应用,cyclone v soc上ARM和FPGA的交互带宽更大,性能远优于对手产品

另外,cyclone v soc的fp ...

zynq的FPGA都不带硬核DDR控制器
--------
朋友你不是在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