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602液晶

楼主(2015-03-23):
1602液晶的第三管脚能不能直接接地(亦或是悬空)?

网友A:
一般是接个电阻再接地,不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不能,否则显示不了

一般接一个电位器倒地,或用2个电阻分压

楼主:
我把液晶和实验板连接后,屏幕只有黄绿色的光没有出现5*7的点阵。这是不是就是网上说的鬼影?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不是吧,感觉很正常。你试试能不能显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液晶和实验板连接后,屏幕只有黄绿色的光没有出现5*7的点阵。这是不是就是网上说的鬼影?怎么解决
...
先量一下3脚电压
确保实验板硬件没问题,烧录能正常显示的程序看看结果

楼主:
是三脚偏压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吧,感觉很正常。你试试能不能显示啊?

是3脚偏压太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