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大侠,AVR M16的RAM是几位的几bit的,如何存储INT型和LONG INT FLOAT等数据

楼主(2015-03-23):
各位大侠,
AVR M16的RAM是几位的几bit的,如何存储INT型和LONG INT ,FLOAT等数据类型?
ROM EEP同上?

网友A:
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吗?你大部分就是需要考虑容量是否足够吧

网友B:
8位的吧,编程不需要考虑这个。

网友C:
汇编语言需要考虑,否则就编译器帮你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