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测量水的电导率,求帮助,急

楼主(2015-03-23):
用msp430测量水的电导率,再通过wifi模块发送到pc上显示,求指导或者帮忙设计,编程也不会,精度不用太高,本科的,量程转换也可以不用,能指导或者帮忙做,谢谢大神,急啊,6月答辩,求帮忙,酬谢也可以,qq601582336

网友A:
你都不会编程,为啥要选择一个这样的题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会编程,为啥要选择一个这样的题目呢

规定一人一题啊,这个任务老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会编程,为啥要选择一个这样的题目呢

老师规定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会编程,为啥要选择一个这样的题目呢

老师给规定的

网友B:
楼主有啥困难?

楼主:
都是困难,拿着430不会用,更不用说做毕业设计,根本不会编程,c没学好

网友C:
楼主什么专业啊,不学编程,怎么还能做编程的课设,这老师也太变态了吧

网友D:
希望有人能帮你把,其实我是来看怎么测水的电导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专业啊,不学编程,怎么还能做编程的课设,这老师也太变态了吧

学过51,但是没学好,而且c也没学好

网友E:
给一对电极加交流信号,测量流过的电流就可以计算电导率。
交流信号可以由MCU给出;
电流检测需要放大——用个LM358就可以,然后ADC。。。计算/修正之类的也要加上,但如果是学生做不加也可以过了。。。
--------------------
一般来说,电极应该是惰性的,比如石墨,或惰性金属(金,铂等),但要求不高用不锈钢也可以;学生做也可以随便用两个金属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一对电极加交流信号,测量流过的电流就可以计算电导率。
交流信号可以由MCU给出;
电流检测需要放大—— ...

关键在于怎么产生交流电啊,用msp43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在于怎么产生交流电啊,用msp430

可以是方波。
用一个电容隔一下。

网友F(2018-03-13):
引用 网友E:
给一对电极加交流信号,测量流过的电流就可以计算电导率。
交流信号可以由MCU给出;
电流检测需要放大—— ...

你好,怎么测量流过的电流?怎样计算电导?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怎么测量流过的电流?怎样计算电导?不胜感激!

电流可以用i/v转换电路,然后测量电压就可以知道电流了
有电流和电压可以求出电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流可以用i/v转换电路,然后测量电压就可以知道电流了
有电流和电压可以求出电导 ...

你好,这里是要计算电导率?i/v是电导? i/v转换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这里是要计算电导率?i/v是电导? i/v转换电路是怎样的?

最简单的i/v转换电路,就是让电流i流经已知阻值的采样电阻,在采样电路上就会产生电压
另一种常见的是用运放组成的i/v转换电路,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你看资料吧https://wenku.baidu.com/view/97319dd3195f312b3169a5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