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必须要知道转子位置吗?

楼主(2015-03-23):
======================================================================================

大家好:

针对三相电机,
看到很多资料介绍BLDC(无传感器)的驱动,都说要通过感应电动势等方式进行换相处理。

我想问的是:如果通过固定的120度相位差对三相电压进行控制,难道驱动不了BLDC吗?

======================================================================================

网友A:
:L,不可以,必须知道转子位置,才算BLDC,否则就是永磁同步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必须知道转子位置,才算BLDC,否则就是永磁同步电机了。

目前一些四轴飞行器好像都是用的BLDC的电机,但是看电机的驱动过程,根本就没有用到检测什么转子位置啊。

网友B:
驱动运行可以不需转子位置,但要磁定向控制(FOC)驱动一定要知转子位置.

网友C:
无刷直流都需要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吧,不需要的就要么是普通直流电机,要么就步进电机了,四轴飞行器里确定用的BLDC电机?

网友D:
必须知道,要么通过霍尔等手段检测,或者通过反电动势等手段猜测。

网友E:
楼主,无感时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位置,但一定要知道具体的换相时间。假设你用固定的三相去驱动,假设电机能转起来,电机转起来后,转速是不一样的,那就会造成你的换相时间跟电机所需要的换相时间有误差,严重的正反转。反电动势法不是要检测位置,而是在没有位置信息的情况下,能够找出正确的换相时间。6楼同志说的去猜测也不是这么回事。尤其是调速,必须精准。

网友E:
实在上我在启动时做过模拟120度相差启动,会动,但转速啥的都不平稳,且有反转,堵转等。要想平稳控制,必须使用各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