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ayeager PX2 两个MicroUSB的功能

楼主(2015-03-23):
PX2开发板上有两个MicroUSB口,一个是USB OTG,主要用于USB供电、连接电脑、下载固件和应用软件调试等;另外一个是USB转串口的调试接口(Debug Port),使用了PL2303,需要先安装驱动才能使用。

[PX2]两个MicroUSB的功能

连接Debug Port后,就可以在PC上通过终端软件方便的查看调试信息。调试口的默认参数是115200, n, 8, 1。

[PX2]两个MicroUSB的功能

补充内容:
使用USB做调试口的好处是无需外部的USB转串口转换器,一根手机数据线就行口,使用方便。缺点是复位后需要重新连接一次串口(断开后再连接),稍微有点麻烦。
转自ICkey PX2用户shaoziyang

网友A:
先打一剂预防针, 以免被喷
首先不如推rk3288, 450和650没多大区别.
当年的2410开发板, 我花了1500

与其买开发板, 不如总结一下厂家的需求, 看看自己哪里不足, 多练内功

楼主:
RK3288的开发板 也有卖,有需要可以上芯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