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采集问题

楼主(2015-03-23):
ADC供电电压3.3V  基准1.2V 如何采集  1-4V 的电压信号?

网友A:
输入信号先分压,再进行AD转换就是。

网友B:
采集精度,量程呢

网友C: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觉得可以再输入口串联电阻,阻值为输入口对地阻值的3倍,再在电阻与地间接入测量值,这样测量范围能扩充到0——4.8V

楼主:
0.1% 精度  ADC是差分输入,,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