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oC Creator3.0工程中没有头文件device.h

楼主(2015-03-23):
我前几天刚下的PSoC Creator3.0,我是新手,在创建新工程时时发现没有头文件device,看例程时device.h也是空的,请问是什么原因?是我下载出问题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楼主:
这是例程里device.h的文件内容,里面是空的,我自己创建的工程head file里连device.h都没有

网友A:
你要先通过图形画面进行配置的。

网友B(2015-04-28):
请问贴主是否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真么办哇

网友C: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2016-03-2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E(2022-03-02):
这个要在tools里的Options里把那个PDL库文件夹位置选上

网友F(2023-12-20):
在PSoC Creator中,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可能没有正确配置。

网友G:
头文件缺失?

网友H:
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I:
如果device.h文件存在但不在搜索路径中,你可以尝试手动添加其路径到搜索路径中

网友J:
在PSoC Creator中,尝试重新生成项目以重建搜索路径和头文件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