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辛苦大神分析电路

楼主(2015-03-23):
电化学NO2传感器典型电路,请大神帮忙详细分析下,两个运放的作用

网友A:
上面一个是伺服电路,补偿空气压降,下一个是I/V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是伺服电路,补偿空气压降,下一个是I/V电路,

“上面一个是伺服电路,补偿空气压降”。什么道理,可以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个是伺服电路,补偿空气压降”。什么道理,可以说说吗?

这是电化学的知识,传感器可看成一个空气电阻跟一个离子反应电流源相串联,电流源的二端电压又能对电流产生有影响,(类似于光生电二极管一样),产生的电流流过高电阻产生压降反过来影响电流,导致浓度与电流关糸线性变差,如果因电流流过电阻的压降进行反向补偿,相当于电流源二端电压不变,消除了电阻的影响,电流就稳定,浓度与电流的关糸线性会改好,范围会变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化学的知识,传感器可看成一个空气电阻跟一个离子反应电流源相串联,电流源的二端电压又能对电流产 ...

十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