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FM32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用EFM32TG110F32搭建了一个最小系统,按照官方推荐的电路

进行连接,使用的是SWD调试接口,复位脚接1uF电容至地,出现如下几个问题:

1、刚焊接好的、没有进行过程序烧写的芯片能够通过J-Link进行识别,能够进行仿真;

2、在进行仿真的时候,会出现目标设备丢失,退出仿真;

3、再次连接目标设备时,J-Link的状态灯会由绿色变为红色,无法连接目标设备;

4、测量目标设备的供电状态,正常3.3V,但是复位引脚的电平为低电平;

5、断开电源一段时间后,重新连接目标设备,偶尔可以识别。

6、长时间这个状态之后,会出现芯片内部电源VDD和VSS短路,彻底损坏;

7、目前手头的芯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2年的B版本,另外一个是14年的C版本,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但是目前这两款芯片都有类似的情况,已经一个周过去了,至今未能查找出原因,请有经验的大神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5-03-23):
现在单独接上电源,复位引脚的电平一直为低电平,那是不是说明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A:
芯片内部电源VDD和VSS短路。。。。。。。怀疑供电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源那个脚接的有问题啊;
还有电源供电用的啥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电源VDD和VSS短路。。。。。。。怀疑供电有问题

上电一段时间后,出现内部短路的,有两块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那个脚接的有问题啊;
还有电源供电用的啥电源啊

调试的时候是用的J-Link自带的3.3V电源

网友C(2015-05-14):
引用 楼主:
上电一段时间后,出现内部短路的,有两块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您好,想跟您请教一下关于EFM32TG110F32芯片的使用问题,我官网下的程序,编译时总是提示错误,说引导程序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