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串联使用问题

楼主(2015-03-23):
各位大神,
   用三个耐压63V的电容能否串联成耐压超过150V的电容呢?使用有无隐患。不知道大神们有无应用经验。
  感谢啊!

网友A:
要并电阻均压,否则因为漏电流不同电压会不同。。。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并电阻均压,否则因为漏电流不同电压会不同。。。

对头。

网友C:
市场上有150V电解电容。
用三支63Vdjdr串联,价格上不合算,因封装占成本比例不小。
一定要三支串联,应按照2楼所说,并联电阻以使电压分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并电阻均压,否则因为漏电流不同电压会不同。。。

也就是说,在直流而言,要将其直流阻抗调整到一直,这样压降才一致。
但在瞬态而言,似乎有把电容冲击坏的可能,在瞬态似乎无法保证分压不超出范围。难道也串联小电阻来解决?
多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直流而言,要将其直流阻抗调整到一直,这样压降才一致。
但在瞬态而言,似乎有把电容冲击坏 ...

电容没有均压,不能串联。漏电,电感,电容量离散等等,很多很多因素都会造成电压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没有均压,不能串联。漏电,电感,电容量离散等等,很多很多因素都会造成电压不均。 ...

感谢!
  在一些仪器上看到这样的电路,用低压电容串联来形成高压电容。
  只是可能牺牲了一些特性,但还是可以用。。。。。。

网友D:
为何要考虑3电容串联呢,而不用单个200V的呢
3RC网络匀压能否成功,这还是要具体看要求,电工不可能全面总结一套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考虑3电容串联呢,而不用单个200V的呢
3RC网络匀压能否成功,这还是要具体看要求,电工不可能全面总 ...

同意“3RC网络匀压能否成功,这还是要具体看要求,电工不可能全面总结一套内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并电阻均压,否则因为漏电流不同电压会不同。。。

想问一下,串联后的电容并联均压电阻,这个电阻值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串联后的电容并联均压电阻,这个电阻值该怎么计算啊?

一般来说,阻值尽量大,但要考虑到电容漏电,不能因为电容漏电不同导致电容的电压差异太大。

网友F:
直接串电压分配不均,并电阻分压就可以。

网友G:
LZ说的是耐压不是分压用。
串联电容提高耐压是可行的,一般用在上万耐压值时,经过串并联实现的。
这样用要注意耐压值计算多留些余量。

网友H:
并联电阻做均压队电阻的阻值是有要求的。一般要求流过电阻的电流要是电容漏电电流的20倍。不然会导致风压受电容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