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STM系列哪个CPU价格最低?

楼主(2015-03-23):
如题,F0、F1系列,LQFP48封装,如果按照1盘买的话,哪个价格最低?

网友A:
你主要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A:
基本都得6到7块钱

网友B:
STM32F030 20脚的,你淘宝查下。3元左右;

网友C:
STM32F030C8T6, 淘宝零售价大约4元。

网友D:
STM32F030F4P6 2.2元

网友E:
肯定是030的最便宜, 能便宜到多少, 要看你的量了, 我是代理商,跟原厂申请价格,基本上都是看量的。

网友F:
今天去了中发,好多都在6,7块钱左右了
太便宜了

网友G:
基本都几块钱吧,还算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有一个小东西要用到串口、CAN的,以前用1XX的,想再降低一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