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51 代码不被编译,求解

楼主(2015-03-23):
采用8级代码优化,编译后发现if语句都没执行,程序直接置位变量,READ是接口读取数据,判断其状态,经试验,采用6级优化正常,7、8级都有这个问题,大惑不解!求助!

网友A:
那就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B:
第一个条件永远满足

网友C:
READ 是一个宏定义?

或者第一个条件总是成立的

楼主:
恍然大悟!READ应该与0x03,总有这种钻进死胡同的感觉。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如果_IP_MODE为非0值,则 if((READ & 0x00) == _IP_MODE)永远不满足,所以编译器就忽略掉了。

如果_IP_MODE为0值,则条件永远满足,就不会被优化掉,但后面的else if则很可能会被优化掉,因为永远执行不到。

编译器其实很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