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个较适合中远距离的高速WIFI模块

楼主:
要求
支持802.11b/g/n
支持STA+AP,AP,STA,ad-hoc
接口SDIO或者MII,串口肯定不行,也就是接口速度要基本在50Mbps上
实际使用速度可以达到50Mbps样子
在空旷室外,使用高增益天线能达到800左右的能通信距离

网友A(2015-06-29):
接口SDIO的速率能达到50Mbps?

网友B:
HEY,朋友,相信我司的产品能满足你所有的功能需求请参考。详细,请加Q2825569612

GAINSPAN 低功耗WIFI模块串口速率

GAINSPAN 低功耗WIFI模块串口速率

网友C:
这个好像难度有点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