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10V AND 15V PARAMETRIC RATINGS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23):
在查HCF4520时,有一句话5V, 10V AND 15V PARAMETRIC RATINGS,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它有好多不同的型号吗,还是可以通过设置把它变成5V, 10V AND 15V?

网友A:
给出了5V、10V、15V电源电压下面该芯片的参数。
其它电源电压下面参数没有给出。

楼主:
谢谢回答。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multisim里也有后缀为5V/10V/15V的器件
显然有所不同。但是又看不出什么样的不同,不知道是要设置,还是它们根本是不同的型号。

楼主: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不明白它的输出为什么总是5V,无论VDD是5V/10或是15V

网友B:
同一型号的不同用法。

楼主:
您所指的不同用法是指需要设置吗,怎么样切换5V/10V/15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所指的不同用法是指需要设置吗,怎么样切换5V/10V/15V呢

不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multisim里也有后缀为5V/10V/15V的器件
显然有所不同。但是又看不出什么样 ...

是同一型号,仅电源电压不同。

楼主:
经确认是的,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