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15WR2、20WR2的Ctrl脚的另外用途?

楼主(2015-03-23):
              大家都知道Ctrl脚的功能是控制模块脚的输出电压,控制逻辑是Ctrl高电平(2.5V-12V)或者悬空,输出电平正常;Ctrl低电平(0-1.2V)或者接地,无输出电压;
              一般情况下,金升阳的15WR2、20WR2产品的Ctrl功能是通过检测输入电压的电平,通过与内置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从而控制内部芯片的PWM驱动波;采样电阻基本上采用的都是100KΩ以上电阻进行分压,内部nF级小电容进行滤波。如果外置的Ctrl脚加上uF级电容,那么充电的时间将延长,Ctrl的电平一直处于低电平,那么模块将无输出。可以通过外围的增加电容,来延长模块的开机启动时间。

网友A:
如何来计算启动时间啊。

楼主:
计算时间需要知道内部的分压电阻的阻值,一般开启电平设计大于2V。即通过分压电阻的电流和外部的电容组合充电时间来计算。

网友B(2015-10-20):
pwm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