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0M的晶振引起板子挂机

楼主:
我们给客户做的测试版在这边测试都pass,到了客户那边测量板子挂机,3.3V电压指示灯常亮(异常,正常时闪烁),挂机时测出晶振无输出波形,但是拿回板子发现连续跑几天板子不会挂机,只是偶尔当停通电一段时间后(至少一个小时)再上电,可能会复制到挂机!这种情况下的晶振应该如何分析,100MHZ晶振经过分频器接到CPU上的!如何确认一定是晶振的问题呢!求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急急急,谢谢

网友A(2015-03-24):
用的是哪种晶振?
封装?几脚?
看情形 貌似软件死掉的样子 这不一定是晶振的问题
电源问题 DDR布线问题 等都有可能
2边测试电源是否一致?
可以上图来看看

楼主:
您好,我们用的是贴片封装的那种4个PIN的晶振,应该是有源晶振吧,1PIN是空PIN,2PIN接地,3PIN输出100MHZ ,4pin接3.3V的,用的CPU是MPC8280,接了CPLD的芯片名称是epm240t100c5,目前板子大多数时间都是跑PASS的,只是如果放置长时间不开机,偶尔会有一两次看到板子挂机,debug终端也是敲回车没有反应!挂机时板子上面有个LED run的信号异常,本来这个LED灯正常时闪烁状态,当挂机时就成了常亮,并且正常时是电压3.3V和2.6V跳跃的,挂机时LED的电压总是2.6V的!这个LED run是从CPLD上面出来的!之前去客户那里维修的工程师说是当时换了晶振好的,所以现在带回公司的板子,大家总是往晶振方面分析,研发的也是在晶振端加了电容,对线路做了一点更改,但是没有改变板子的不良现象,尽管现象很难复制,复现的时间也是随机偶然的,但是目前确实有两片板子依然看到挂机现象!请前辈们帮忙指导下下面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分析,如果有好的建议期待前辈们指导,谢谢!下面我会附上测量到的晶振的波形,对于示波器的参数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设定的不对,也请前辈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这个晶振接出来是接了分频器,然后输出一个频率给CPU,也输出了一个频率链接到了CPLD,我现在理不清是不是板子挂机应该分析的正确路径是什么,还请指教,谢谢!下面是测出的100MHZ的波形

fail-not duplicated cpld clk  (85.26 KB )

fail-not duplicated  (86.85 KB )

fail-not duplicated-cpld  (86.8 KB )

fail-not  (86.31 KB )

楼主:
这个板子上面就只有一个8280的BGA,其他都是IC,没有DDR,看似非常简单的板子,可是现在就是分析不到要害!真心着急呢!而且在板子挂机的时候我测量到晶振的PIN4还是3.3V的,PIN3是1.6几V的电压,这两个参数是满足起振的条件,而且与好板对比也是一致的!只是昨天开始板子挂机的时候我开始用的是300M的示波器去量测的,当时测到晶振输出的频率也是100M,可是后来我不确定这个300M的示波器的准确性,本来想用这个1G的示波器再测量的,可是一直抓不到挂机的fail了!如果明天我再抓到,该从哪里切入分析比较合适呢!

楼主:
今天对板子做了交叉实验,把这个容易挂机的板子的100M晶振安装在另一片测试OK的板子上面,发现故障跟随晶振转移到OK的板子上面,这里可以说明是晶振引起的吗?可是为什么板子挂机时量测到的晶振的频率输出值是正确的100MHZ,而且晶振的pin4电压值是3.3V,pin3的电压值是1.6V左右,这个理论上达到了晶振起振的条件,可是为什么故障还是跟随晶振转移呢,难道还有一些别的参数来衡量晶振的好坏吗?前辈们能否给一些分析的方法,让我们进一步找到科学的证据说明是晶振导致的呢?

楼主:
能不能设想是我们的研发设计电路的时候,某些参数要求太苛刻了,导致晶振工作的时候,虽然频率正确,但是还是某些值超过了电路设计的承载,所以导致挂机现象,我的理解对吗,该从哪里入手分析呢,请前辈们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