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10V调光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5-03-23):
电源是100W的,我打算前级用一个6562做PFC,再用其它IC做一个反激,做成两级的,这个电源是需要调光的,其它地方我觉得没什么难的,但是这个调光这一块我没有接触过,所以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先说一下电源的架构,反激输出端是2个绕组,一个是主输出绕组,另一个是给运放还有光藕供电的绕组。正常情况下,LM258双运放,一个控制电压,一个控制电流。但是这个电源需要有一个调光功能,从电源外面输入一个0-10V的电压进行调光。随着这个电压的变化,流过LED的电流也会变化,从而实现调光功能,要求是外来信号输入为0时,LED亮度最大,外来信号输入为10V时,LED亮度最低。目前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这个小信号,调整控制电流的那个运放的正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基准电压是200mV,电流为4A,基准电压越小,电流也越小,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这个外接的0-10V信号线性的控制这个基准电压呢?外接信号电压越高,让这个基准电压越低,请问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功能,请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目前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外来的0-10V电压,串联一个电阻,接到NPN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串联一个电阻,接到运放正相输入端,发射极接地,这样一来,外来的0-10V电压越高,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越大,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越低,输出负载电流越小,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可行?在这里,三极管就等于是一个可调电阻了,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如果是LED调光,需要控制电流,而不是控制电压。
另外,为什么要将输入信号先通过一个非线性的三极管呢?为什么不直接输入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LED调光,需要控制电流,而不是控制电压。
另外,为什么要将输入信号先通过一个非线性的三极管呢?为 ...

我这里就是控制的电流啊。如果外来的0-10V的信号通过分压直接输入运放正相输入端,那么显然是外来信号电压越高,LED越亮,而我希望的结果是外来0-10V的信号越高,LED越暗,这才是难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就是控制的电流啊。如果外来的0-10V的信号通过分压直接输入运放正相输入端,那么显然是外来信号电 ...

工程师,能不能用图来说明你的电路?

网友A:
用运放做一个反向放大器,或者做一个减法器,这个应该很简单吧,要不然怎么叫“运算”放大器呢。

网友C(2017-08-23):
LED作为一种新型,热门,环保的光源,LED调光是很重要的,LED调光经常用于酒店和剧院,营造气氛,创造亲密的感觉,愉悦食客和观众。对于会议室和报告大厅来说,调光还可以降低能耗和增强空间的功能。调光减少不必要的电线,以进一步实行节能减排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对于LED光源来说,调光也比其他的荧光灯,节能灯,高压钠灯更容易实现。此外,LED的调光范围也比紧凑型荧光灯和高强度放电灯更广。相比于紧凑型荧光灯10%~30%的调光剩余(数据来源于美国电气制造协会NEMA),高强度放电灯30%~60%的调光剩余(数据来源于美国照明产品信息工程NLPIP),LED的调光剩余能做到输出全载的1%以下。

LED照明领域中关于调光的技术种类多样,其中较为常用的三种调光方式分别是可控硅调光与PWM调光以及0-10V调光,那么这三种调光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又是什么的?本文就将针对这个问题帮助大家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掌握这三种调光方式的区别。

可控硅调光是一种物理性质的调光,从交流相位0开始,输入电压斩波,直到可控硅导通时,才有电压输入。其原理是调节交流电每个半波的导通角来改变正弦波形,从而改变交流电流的有效值,以此实现调光的目的。
可控硅调光器具有调节精度高、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容易远距离操纵等优点,在市场上占主导地,多数厂家的产品都是这种类型调光器。在LED 照明灯上使用可控硅调光器的优点是:调光成本低,与现有线路兼容,无需重新布线。劣势是可控硅调光性能较差,通常导致调光范围缩小,且会导致最低要求负荷都超过单个或少量LED 照明灯额定功率。因为可控硅半控开关的属性,只有开启电流的功能,而不能完全关断电流,即使调至最低依然有弱电流通过,而LED 微电流发光的特性,使得用可控硅调光大量存在关断后LED 仍然有微弱发光的现象存在,成为目前这种免布线LED 调光方式推广的难题。
珠海市昱华电子科技(yhled2009.com)研发的前沿切相可控硅调光器系列产品YH-21311RF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优化电路的“C-TURNOFF”技术避免“关不断”和“频闪坏灯”等难题还带有无线射频遥控功能。各类灯具可以与其他可控硅调光系统完美匹配,为用户节省了线材及布线工时,解决了可控硅LED 调光匹配性及不可关断的混乱格局。接线图如下:

PWM调光是通过脉冲调光.采用PWM调光时需要一个PWM发生器,然后用电位器控制PWM的工作从而实现调光功能的。可控调光可使用普通的调光器,但是PWM必须用专用的调光器进行调光。所以PWM的成本相对较高,家用的使用可控硅就可以,但100W灯以上就需要使用PWM。
PWM的一个优点是从处理器到被控系统信号都是数字形式的,无需进行数模转换。让信号保持为数字形式可将噪声影响降到最小。噪声只有在强到足以将逻辑1改变为逻辑0或将逻辑0改变为逻辑1时,也才能对数字信号产生影响。对噪声抵抗能力的增强是PWM相对于模拟控制的另外一个优点,而且这也是在某些时候将PWM用于通信的主要原因。从模拟信号转向PWM可以极大地延长通信距离。在接收端,通过适当的RC或LC网络可以滤除调制高频方波并将信号还原为模拟形式。PWM既经济、节约空间、抗噪性能强,是一种值得广大工程师在许多设计应用中使用的有效技术,昱华电子科技(yhled2009.com)的PWM调光器典型的一款产品YH-21C1就具备以上所述的特点

0-10V 调光装置内有两条独立电路,一条为普通的电压电路,用于接通或关断至照明设备的电源,另一条是低压电路,它提供参考电压,告诉照明设备调光级别,0-10V调光控制器之前常用在对荧光灯的调光控制上,现在,因为在LED 驱动模块上加上了恒定电源,并且有专门的控制线路,故0-10V 调光器同样可以支持大量的LED 照明灯。而已0-10V调光器又分为有源调光器和无源调光器,无源调光器直接连接产品,无需外接电源,使用简便安全,昱华电子科技(yhled2009.com)的YH-403就是一款经典的0-10V无源调光器

就目前LED照明领域的发展情况来看,时下最为热门的调光技术就是可控硅调光。但这种技术虽然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却不如PWM调光发展成熟,也不如0-10V调光的应用简单、效率高、精度高目前PWM调光技术更为稳定且不存在频闪问题,这一点是可控硅调光在现阶段无法超越的。最终的选择结果,还是需要根据使用者自身的需要选择调光方式。如果使用者不清楚需要那种调光方式的调光器,可以电话联系昱华电子科技的技术负责人刘工:13926901982,更多详情请关注昱华电子科技官网(yhled2009.com)以及阿里巴巴店铺(yhled168.1688.com),我们会不定时更新行业相关**。

网友D:
EMC差,高频干扰。与环保不符。

网友E(2018-09-11):
怎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