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压BJT

楼主(2015-03-23):
大神们,
   做一个0~1000V可调的高压电源,电流不大。其输出BJT找起来貌似比较麻烦,耐压要求1000V以上,找来找去没怎么找到合适的。尤其是我想构成达林顿,这样小信号的管子和后续的大功率管子都需要高耐压。
   NPN的管子选择貌似还有,PNP的就纠结了。我也需要用PNP来构成拉电流,也需要耐高压。
   跪求推荐!
  十分感谢!

网友A:
由于生产工艺和掺杂物质不同,PNP管很难找到1000V以上的。
P沟MOS管也是一样。

搜了TOSHIBA的,PNP最多只有400V。。。。真是一个蛋疼

网友A:
输出为0~1000V可调的高压电源,调整管耐压可以小于1000V。
当然,这要求输入电压可调,且输出短路时能够保护调整管不击穿。

输入电压是坚挺的1100V,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为0~1000V可调的高压电源,调整管耐压可以小于1000V。
当然,这要求输入电压可调,且输出短路时能够保 ...

多谢!
   输入电压为不变得1000V多一点。因此为了保证全范围的输出0~1000V,所以管子必须达到1000V耐压。

网友B:
找行输出管,

网友C:
既然pnp难求,考虑改用npn

网友D:
我以前见过有人用多管串联均压的方式解决高压的问题,串联有5级左右。具体电路我记不得了。

网友D:
我不能肯定完全一样,但是基极均压电阻是有的。可能输入、输出动态范围的不同会影响到电路的结构。

网友E:
LZ一直在跟搞电压打交道。

近段开始搞,初学者。

网友A:
老式电视机的行输出管,耐压在1000V以上,且价格并不贵(生产量大)。但现在电视机都是液晶的,这种行输出管用不上,也就不容易买到了。
楼主可以考虑改用NMOS管,高耐压的NMOS管用于开关电源,可能比较容易找到。

楼主:
感谢大神,
  这个电路是见过,大概输出级解决问题思路是如此,一个管子扛起来比较吃力。

网友F:
我就用过,这几种型号小功率高压的;
不过没达到你的要求;
到飞兆的官网上找找看吧;

网友G:
STP03D200 ,NPN达林顿,TO-220;STN0214 也是1200V,NPN,SOT-223

网友G:
用个高压小功率的BJT加上个高压MOS管组成个串稳
高压MOS就很多了IXTA3N120,3A1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