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LM324、LM324A、LM324W 有何区别 ?

楼主(2015-03-24):
见附图:

请教:
ST的LM324、LM324A、LM324W 有何区别 ?

谢谢!

网友A:
对比一下datasheet吧,肯定有说明的。

后缀一般表示附加功能,或者增强功能,或者指示特别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datasheet吧,肯定有说明的。

后缀一般表示附加功能,或者增强功能,或者指示特别的应用场合。 ...

谢谢,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