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个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5-03-24):
最近发现几台机子,上面使用电压跟随器,跟随器电源是3.3V的单电源,发现输入端从0.1V-2.5V的时候,输出端是跟随变化的,但输入2.6V到3.2V,发现输出端一直是3.3V,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图呢 ?
既然是跟随电路 这个输出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
既然是跟随电路 这个输出肯定是有问题的

已经上图

网友A:
6 7之间串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C:
初学者,要多看datasheet

+1

网友D:
6楼正确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要多看datasheet

谢谢

网友E:
换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吧

正在考虑换ic

网友F:
同向用的时候是比较要考虑这个的。突然明白为什么说反向输入接地也是优点了。学习了

网友G:
不看手册的话什么电路都有可能超出限制,反向的运放输出范围,输入端的电平也会有影响,一样会有极限

网友H:
看来Rail to Rail很重要呀,为什么不将所有的运用都制作成Rail to Rail的呢?

网友I:
不是轨对轨的运放,很正常;
提高电源电压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看来Rail to Rail很重要呀,为什么不将所有的运用都制作成Rail to Rail的呢?

肯定在另一方面性能作出䄽牲的。成本或另一些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