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那个版本IAR支持stm8s003的MCU

楼主(2015-03-24):
我现在使用rev1.3版本的,没有003单片机的选择。 不知道现在那个版本支持。有**器最好@!

网友A:
“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妳是员外?还是老爷?

网友B:
最新版本的肯定支持

网友C:
我现在用的EWSTM8 2.10有支持003

网友D:
类似这种;

网友E:
其实ST官方的也挺好用的。可以试下

网友F:
1401,或者更新

楼主:
有没有下载链接,或者QQ ,我的QQ 691280129

网友G:
有103的就行,一样一样的

楼主:
103f3 mcu  的贵些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3f3 mcu  的贵些的

yanyanyan168的意思是说,编译器上选择103也一样,003和103对编译器来说没有区别,
实际应用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H:
1.4.2版本不就支持的吗

楼主:
我没有1.4.2 版本的,求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下载链接,或者QQ ,我的QQ 691280129

到淘宝上查,卖STM8的厂家,一般也会提供网盘,网盘有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1.4.2 版本的,求软件。

LZ应该学会使用搜索工具,这样可能比在这里问更快一些。
作为新手,多练飞多实践可能是最快的进步方式。
百度很容易搜到的

网友I:
好像是1.4的就可以了,我用1.4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