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 这款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5-03-24):
这款国产示波器[和福禄克比较怎么样?感觉做工挺好的 比福禄克便宜多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A:
混了几家公司,最后还是觉得泰克的示波器好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了几家公司,最后还是觉得泰克的示波器好用,呵呵

泰克有手持的么?貌似只有台式的 不大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泰克有手持的么?貌似只有台式的 不大方便

据我所知,有手持的,不过价钱嘛,贼贵!!!;P

网友B:
多少钱啊

楼主:
最便宜的一款3200大洋

楼主:
五合一手持实验室:示波器/万用表/数据记录仪/频率计数器/FFT频谱分析。
IP-51等级,防尘,防水,防摔;适合恶劣环境使用要求。
标配符合欧洲安规标准的大保险丝。
标配电池带电量指示,触点连接容易更换,也可选配18650电池盒,自行安装大容量18650电池。
标配防盗锁孔,三脚架固定座,吊带(便于悬挂),FLASH照明(便于在黑暗环境中使用)。
便于更换的BNC安全接头,并标配一套接头。
70MHz-200MHz高带宽示波器,1GSa/s 实时采样率,2M 存储深度。
6000COUNT自动量程万用表,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通断/电容/二极管功能。
示波器/万用表地线隔离。
FFT频谱分析,加,减,乘,除,X-Y显示,20余种自动测量功能, PASS/FAIL Check 功能,适于工程应用。
丰富的触发功能,双时基采样,便于观察不同频率的两路波形。
多达1000个波形的记录和回放功能。
5.6寸大屏幕彩色液晶显示,高分辨率(640*480)。
集成USB Host & Device, 支持U盘存储,WIFI/LAN 选配,方便组网及远程控制。
波形数据可以按时间和电压输出到WORD,EXCEL, BMP, JPG。

网友C(2015-04-29):
用泰克吧!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2015-06-09):
建议还是买泰克或者安捷伦 国产的话可以买普源
其他一些国产示波器有些问题,使用的时候有问题,比如我买过一个国产的,主要看中可以用电池供电,但性能实在不咋地,触发都有问题,单片机定时器产生的方波看上去抖动,我以为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费了不少精力怎么都不行,后来用安捷伦和普源的看,完全没问题。坑爹!
还有一些其他功能不太好用,示波器还是买老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F:
用泰克吧,国产用时间长了,弊病全露,

网友G(2015-11-02):
引用 网友F:
用泰克吧,国产用时间长了,弊病全露,

泰克DSO 5104B,实验室有**台,用十N多年了依然在坚强的活着,一台毫无问题,一台自动化测试时容易死机(手动测试无压力),其他几台基本就是某个通道有点小毛病
新添的DPO 7104非常好使,贵的有道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泰克DSO 5104B,实验室有**台,用十N多年了依然在坚强的活着,一台毫无问题,一台 ...

唯一的问题就是架子大,售后木有别家勤快

网友H:
普源的还是差了!

网友I:
在38度论坛里看到一款示波器,叫 麦科信,评论似乎还不错,大家有用过的没有,说一下
他们双十一有活动,价格很诱人,不想错过,又怕吃螃蟹
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J:
国产普源的性价比怎么样?看中一款1600多的,个人用

网友K:
以前公司有两台泰克的示波器,后来坏了一台,添购了一台普源的,也是两千多。看真心不咋地,用起来就是不爽,大家还是抢着用那台泰克的。

后来..............

公司散伙了...我个人低价买下了这台泰克的,伴我至今.......

楼主(2016-01-27):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有手持的,不过价钱嘛,贼贵!!!

:funk:那还是拉倒吧 我可不想倾家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