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个电源需求,大家能不能给些建议

楼主(2015-03-24):
电源是从汽车12V的电瓶上去的,OBD类的应用。主控是ST的,电源使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小电流的,主要是主控使用,几百微安到150毫安的范围;另外一部分是大电流的,至少2A的电流输出,进低功耗时关闭。
现在的方案做的比较粗糙,一个12V转3.3的DCDC,大输出电流的那种。但是现在这个片子在设备进入低功耗时效率很低。现在考虑小电流的部分使用一个低电流高效率的电源芯片,再接一个可控的高电流输出芯片,但没找到好的方案。
大家给点意见呗。

楼主:
谢谢版本回复。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不太合适,需求的范围大概是8V到18V这个范围。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怎么判断LDO的效率?比如现在的场景是输入12V,输出3.3V,板子实际耗电在0.5ma,那进入到LDO的电流大概是多少?

网友A:
HT7330输入耐压偏低,点火瞬间的上冲电压是很高的,最好用输入耐压到36V的;
另外HT7330偶尔输出会有过冲,可能会冲到4V多,应用上需要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本回复。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不太合适,需求的范围大概是8V到18V这个范围。另外请教一个问题, ...

LDO是线性的,负载多少电流,就有多大电流流过LDO,当然LDO自身还有几个uA的消耗,故会有(12-3.3)*0.5=4.35mW的热损耗在LDO上,以发热的形式消耗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本回复。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不太合适,需求的范围大概是8V到18V这个范围。另外请教一个问题, ...

找支持18V 版本的
国产的有很多仿这颗
至于输出过冲 我用了那么多 没发现过
至于效率:你自己搞2个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