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技术支持,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西安一家做电控的软件工程师,目前再做一个PMSM电机的控制方案,为了开发周期更短,直接买了相关的ST的demo板,用FOC3.2的固件库,在demo上很多功能都实现了,接下来要移植到我们自己的硬件平台上,demo用的是STM32F103ZET6这个芯片,TIM1引脚全映射,TIM2霍尔不映射,大概就是这个配置,一切都没问题,采用的是三电阻采样。  可问题是移植到我们的平台就是不可以,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的硬件大概是:TIM1全都不映射,TIM2霍尔不映射,电流采样采用的是两个霍尔电流传感器(采用的是基准电压1.65V的中间零点电压的霍尔传感器,电流为0时是1.65V,正电流电压相应增大,负电流电压相应减小,就这个有区别。)芯片用的是3RBT6这个芯片,后来换成了F103RET6这个HD的芯片,也是不行,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现在不知道哪儿搞错了,根本找不到问题的所在,项目比较紧张,希望ST的技术支持能看到,我们公司一直用的ST的芯片,我用MCworkbench配置了好多次,试验了好多次,就是不行,

楼主(2015-03-24):
这是引脚定义

楼主:
这是电机参数配置

楼主:
霍尔位置传感器

楼主:
希望ST的大神能帮帮忙,尽快过了这个坎儿,卡在这儿都一周多了,如果再延期公司就要改去买DSP的现成方案了,如果能帮到忙,一定重谢,感激不尽

楼主:
目前的转态是:MCI_GetSTMState(oMCI[0]) == FAULT_NOW这一句始终为真,看了好多资料都不明白这个FAULT_NOW是个什么状态,怎么产生的

楼主:
西安的ST电话根本打不通,一直都没人接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00314-1-1.html
找ST的合作伙伴,有公司专门负责电机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00314-1-1.html
找ST的合作伙伴,有公司专门负责电机方面的; ...

别提了,那技术支持是个女的,爱理不理,我找过了:'(

网友B:
先声明,不懂电机控制。

不过,感觉问题太大,硬件、软件都没有,也没有具体的问题点,懂的人估计也没法答。

如果是PC软件工程师,搞这个有难度。

为什么不直接用ZET6,要自找麻烦?地方紧张,想办法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声明,不懂电机控制。

不过,感觉问题太大,硬件、软件都没有,也没有具体的问题点,懂的人估计也没法 ...

软件硬件都是验证过的,可是在融合的过程中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按照官方的workbench一步一步配置过了,都不行,现在问题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要不然就有办法解决了,换芯片一来地方紧张,ZET6太大,二来芯片成本翻翻,增加了一倍,三来换芯片又要改硬件布局,周期会更长,所以在这儿求助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声明,不懂电机控制。

不过,感觉问题太大,硬件、软件都没有,也没有具体的问题点,懂的人估计也没法 ...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如果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用144的试试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波形了吗

网友D:
电机还是蛮复杂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提了,那技术支持是个女的,爱理不理,我找过了

那就找代理商呗,让他们想办法;
或者让你们的采购去联系他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提了,那技术支持是个女的,爱理不理,我找过了

请问LZ找的哪个代理商的技术支持,居然对客户“爱理不理”。请告诉我代理商和这位技术支持的名字。另外,我把你的问题转给ST负责电机的专家,看他有没有时间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找的哪个代理商的技术支持,居然对客户“爱理不理”。请告诉我代理商和这位技术支持的名字。另外, ...

谢谢版主,问题我自己解决了,那个代理商好像是重庆的一个什么公司的,没事的,不过还有些问题,请问我怎么能联系到ST负责电机的专家呢?版主好人啊

网友(2016-08-24):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我自己解决了,那个代理商好像是重庆的一个什么公司的,没事的,不过还有些问题,请问我怎 ...

楼主您好,我也是要用4.2的库开发自己的电机板。4.2都封装起来了,要对底层控制就只能调用MC API里面的函数,MCAPI里面有start motor的函数。后来我发现在UIinterface里面也有能控制电机的函数,并且也有start motor的函数。这样一来有两个函数都能start motor,不是多此一举了吗?我也问了st的支持,不过没回答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我自己解决了,那个代理商好像是重庆的一个什么公司的,没事的,不过还有些问题,请问我怎 ...

那个优易特嘛,爱理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