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把4-20mA信号无线传输约1700米?

楼主(2015-03-24):
我公司3个水位模拟量信号打算用无线传输,接收下来后要求是模拟量信号,是4-20mA信号,距离大约有1700米。推荐一款产品!

网友A:
先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再通过无线组网传输;
芯片的话可以考虑用CS2530;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先转数字,再变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