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i2xx教程第一讲】怎样使用库函数 & GPIO详解

楼主(2015-03-24):
后续课程已发布:

【MSP430i2xx教程第二讲】时钟系统 & EUSCI_A_UART
欢迎继续学习讨论
~

版主补充资料:
MSP430开发教程(含代码)

序言
1.1  综述
    德州仪器®MSP430®外设驱动程序库是一组基于访问MSP430i2xx家族微控制器的外设驱动程序。虽然它们不是纯粹的操作系统意义上的驱动程序,但他们提供一种容易使用外设的机制。
    驱动的功能和 组织都是遵循以下设计目标:
  • 他们都是完全由C语言编写(除了那些C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功能外)。
  • 他们演示如何在常见的操作模式下使用外设。
  • 他们很容易理解。
  • 他们在内存和处理器的使用上是合理高效的。
  • 他们尽可能独立(模块化)。
  • 在可能的情况下,计算指令在编译时候执行,而不是在运行时完成(代码编译的高效性)。
  • 他们可以适用于不只一个的工具链构建(目前提供三种:CSSGCCIAR)。

基于以上的设计目标可能有以下不好的影响:
  • 从一个代码大小和执行速度来考虑,驱动程序不一定是高效的代码。而最有效的操作外设的代码是在应用程序有特定需求下进行量身定制而编写的。更进一步的对驱动程序代码尺寸优化将会使得驱动代码更难以理解。
  • 驱动程序不能够实现硬件的全部功能。一些外设提供的复杂功能不能通过本库函数提供的驱动程序实现。但是你可以使用现有代码作为参考来添加额外的功能支持。
  • API清除了所有错误校验代码。因为错误校验通常只是用于最初的程序开发期间,它可以被删除用于改善代码的大小和速度。

    对于许多应用程序,可以使用驱动程序来开发。单是在某些情况下,驱动程序为了满足应用程序的功能,存储或处理的需求将会增强或重写(代码的冗余度提高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可以把现有的驱动程序作为操作外设的参考程序。
    一些驱动库API 取相应的外设的基地址作为第一个参数。这个基地址是是从MSP430单片机特点的头文件(或单片机数据表)获取的。各种外设的例程演示如何使用这些基地址。

    驱动库支持以下工具链: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 Texas Instruments Code Composer Studio™
    使用断言语句调试
    默认情况下禁用断言语句。
    要启用断言语句需要编辑hw_regaccess.h ,该文件在 inc 文件夹。对#define NDEBUG进行添加注释符号。变成//#define NDEBUG
    也就是把#define NDEBUG这句注释掉。断言只有在项目优化尺寸时候才在CCS中起作用。

MSP430i2xx命名法则
该系列命名法则如下图所示,

具体参见下表
处理器家族
MSP=混合信号处理器;XMS=实验硅
430MCU平台
德州仪器微控制器平台
设备类型
特殊应用,i=工业级Flash
系列
2系列=频率可达16.384MHz
特型
集成多种标准在一个系列上
集温度可选范围
T = -40°C到105 C°
封装类型
包装类型
T=小卷包装;R=大卷包装;没有标记:管或盘
附加特性
EP=增强型(-40℃到150℃);HT=极端温度(-55到150℃);Q1=汽车级
       MSP430i2xx系列是一款工业级430产品。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均翻译自TI英文版MSP430i2xx系列库函数使用手册引言部分。有不合理和错误之处,请回帖说明,在此谢谢各位网友,此文档内容版权还归TI所有。

楼主:
第一章  怎样使用库函数(CCS版)1.1  开发环境介绍
CCS6.1是目前CCStudio的最新版本,也是支持最全面的版本,本文档所有内容均在该版本下测试完成。经过作者测试CCS5系列还没有引入库函数概念,建议升级到最新版CCStudio6.1.
下载地址: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或通过百度网盘下载
————————————————————————————————————————
启动CCS6,单击菜单栏的 View-> Resource ExplorerExamples

图1
我们看到CCS菜单栏View下第一个Resource explorer(Examples),单击。弹出窗口就是TI Resource Explorer。如图2,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安装的MSP430ware/Lirbrary
如果你安装时候没有勾选安装MSP430ware,请通过Help/check for updatesApp Center升级安装
图2

点击 MSP430ware ,你将看到介绍页面. 通过左边的列表可以找到我们这里要介绍的MSP430i2xx系列的用户手册(Users Guide)、API编程手册(API Programmers Guide)以及创建空项目(emptyProject),还有例程(Example Projects)。看右侧的窗口有几个方块,我们单击第一个Driver Library。弹出如下窗口。单击蓝色字体的here,

图3
将会在CCS右侧的窗口弹出网页,如图4。在该页面可以下载到最新版的MSP430驱动库函数包。或登录http://www.ti.com/tool/mspdriverlib

图4
你可以在你的安装目录下找到本教程将要讲解的库函数源文件。
C:\ti\msp430\MSP430ware_1_97_00_47\driverlib\driverlib\MSP430i2xx
或者在CCSTI Resource Explorer里找到MSP430ware->Libraries->MSP430i2xx->API Programmers Guide
这时右边窗口会出现如下图所示。左边分别有三个选项:Modules(模块)、Data Structures(数据结构)、Files(文件)。如图5所示。

通过Modules(模块)可以查看该系列单片机所有外设模块的库函数介绍,如图6所示为GPIO_clearInterruptFlag函数的相关说明。

图6
通过Files选项我们可以看到头文件列表,我们找到gpio.h单击,右边就弹出该文件的内容,我们翻页找到上面对应 那个函数,通过函数的注释,我们也可以看懂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参数,以及参数的取值范围,该函数的作用。我们发现默认的注释字体是红色的,如果你觉得CCS给的配色十分的不愉快,可以使用Notepad++

笔者经常使用Notepad++阅读代码的,在CCS里你也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来改变代码显示的配色,具体方法这里不作介绍。

图8
1.2  怎么使用Driverlib(驱动库)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工程
单击File->New->CCS Project,弹出新建工程窗口,如图9所示。
通过选项进行配置,如果图9所示,Target选择MSP430Ixxx Family,器件型号选择MSP430i2020。填入Project name(项目名字)。在Project templates and examples(项目模板和示例)选择MSP430 DriverLib下的Empty Project with DriverLib Source,之后单击Finish完成创建基于库函数的项目。并且弹出如下窗口。
图10

1.3  怎样给已经存在的项目添加库函数
在已存在的应用项目单击右键,单击Source -> Apply Project Template,如图11打开向导窗口,如图12

图11

在图12选择Add Local Copy of DriverLib. 单击Finish完成向现有的项目添加一个DriverLib MSP430i2xx副本
图12

楼主:
第二章  GPIO
    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输入输出)的简称,是单片机最基本,最必须,最重要的外设,每个GPIO端口可通过软件分别配置成输入或输出。

    数字I/O(GPIO)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为使用MP430i2xx GPIO模块提供了一组函数。这些函数可以设置、使能使用I/O管脚(针脚、插脚),设置他们是否有中断,以及对管脚值的读和写。数字I / O功能包括:
  • 可对单独的I/O独立编程
  • 可对输入输出任意组合
  • 可单独配置P1P2端口中断,另外一些型号可能包含其他端口的中断。
  • 具有独立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寄存器
  • 可单独配置上拉或下拉电阻

.1  本章引言
    该系列单片机具备的I/O端口数量最高可达12组(P1P11,外加PJ端口)。大部分呢端口每组包含8个管脚;然后,一些端口可用的管脚较少,不足8个(端口包含可用管脚的具体情况需要查看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每个I/O管脚可用分别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并且每个可用单独进行读/写操作。

    端口P1P2都具备中断功能。P1P2两组端口的每一位管脚都可以单独配置成在输入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候触发中断的功能。

    P1所有的管脚位中断源自一个单独的中断向量P1IV,P2所有的管脚中断院子另外一个单独的中断向量P2IV。在一些单片机中,可能具备额外中断功能的端口,且包含他们各自的中断向量(具体情况,需要从该型号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获取)。

    单个端口可以作为可以以字节宽度进行访问,也可以合二为一组合成字宽,以字的格式进行访问。P1/P2, P3/P4, P5/P6, P7/P8,四对端口分别对应PA、PB、PCPD。除了中断向量P1IVP2IV,所有的端口寄存器是按照这种命名约定方式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中断向量PAIV

    当以字为单位操作PA时候,所有的16位被写入端口。当用字节操作PA端口的低字节时候,高字节保持不变。同样,用字节指令写PA端口的高字节时候,低字节不变。当写端口时候,使用的位宽少于该端口的最大位宽时候,不用的位是不受影响的。端口PB、P、PD、PEPF也是类似的

    使用字操作读PA端口,可以读到16位管脚的全部状态。使用字节操作,读PA端口(P1P2)的低字节或高字节,分别只能读出低字节或高字节。使用字节操作,读PA端口,并存储到一个通用寄存器,本字节只被写入到寄存器的最低有效字节。目的寄存器的高位有效字节将自动被清除。端口PBPCPDPEPF类似。当读那些可能少于最大位宽的端口时候,未使用的位读作0(类似于端口PJ)。

    GPIO 管脚可使用函数GPIO_setAsOutputPin()GPIO_setAsInputPin()配置为一个I/O管脚。使用外设分配函数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可以把GPIO管脚替换成外围模块功能(即使用管脚I/O功能外的其他功能)。

    这个驱动程序包含在gpio.c文件里,gpio.h头文件包含该应用程序使用的API定义
2.2  函数总览
void GPIO_setAsOut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配置所选管脚作为输出管脚
void GPIO_setAsIn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配置所选管脚作为输入管脚
void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mode)
该函数配置所选管脚上输出方向的外设
void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mode)
该函数配置所选管脚上输入方向的外设
void GPIO_setOutputHighOn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在所选管脚上输出高电平
void GPIO_setOutputLowOn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在所选管脚上输出低电平
void GPIO_toggleOutputOn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翻转所选管脚的输出电平
uint8 t GPIO_getInputPinValue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获取所选管脚的输入值

void GPIO_enableInterrup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使能所选管脚的端口中断功能
void GPIO_disableInterrup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禁用所选管脚端口的中断
uint16 t GPIO_getInterruptStatus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获取被选中的端口的中断状态
void GPIO_clearInterruptFlag (uint8 t selectedPort, uint16 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清除所选管脚的中断标志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edgeSelect)
该函数可以对所选管脚的中断触发边沿类型进行选择(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

详细描述
    GPIO API函数分为三组:配置GPIO管脚的、处理中断的和访问管脚电平值的。
    配置GPIO管脚的有:
  • GPIO_setAsOutputPin()
  • GPIO_setAsInputPin()
  •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Downresistor()
  •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处理GPIO中断的有:
  • GPIO_enableInterrupt()
  • GPIO_disableInterrupt()
  • GPIO_clearInterruptFlag()
  • GPIO_getInterruptStatus()
  •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
管脚状态访问的: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
  • GPIO_setOutputLowOnPin()
  • GPIO_toggleOutputOnPin()
  • GPIO_getInputPinValue()

函数文档

void GPIO_clearInterruptFlag (uint8 t selectedPort, uint16 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清除所选管脚的中断标志。需要注意的是只针对端口12A有效。因为只有P1,P2,PA(前面说过P1P2组合后作为字标记为PA)有效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三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IFG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disableInterrup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禁用所选管脚的端口中断。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端口P1,P2,PA具有该功能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三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IE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enableInterrup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使能所选管脚的端口中断。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端口P1,P2,PA具有该功能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三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IE实现,返回值 None(空)

楼主:
uint8 t GPIO_getInputPinValue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获取所选管脚的输入值。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         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返回值:GPIO_INPUT_PIN_HIGHGPIO_INPUT_PIN_LOW二者中之一。即管脚的状态值。

uint16 t GPIO_getInterruptStatus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用于获取所选管脚的中断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只有P1、P2、PA具有该功能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三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返回值: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用于显示所选管脚的中断状态(默认值:0)。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edgeSelect)
  该函数选择什么边沿触发中断,即选择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所选管脚中断。
     该函数具有三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selectedPins(所选管脚)和edgeSelect(边沿选择)。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     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edgeSelect是对中断触发边沿的选择。其值有两个,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下降沿触发)和GPIO_LOW_TO_HIGH_TRANSITION上升沿触发)。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IES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setAsIn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把所选管脚配置为输入管脚。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DIRPxREN、和PxSEL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setAsOut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把所选管脚配置为输出管脚。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DIR和PxSEL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mode)
  该函数配置所选管脚上输入方向的外设功能,要么第一功能模块,要么第二功能模块,要么第三功能模块。需要注意的是MSP430F5xx/MSP4306xx家族不支持这个函数模式
      该函数具有三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selectedPins(所选管脚)和mode(模式)。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mode 所选端口处的外设选择,一般端口提供了三种模式的外设模块,通过该参数可以进行选择使用。可选的值是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和GPIO_TERNARY_MODULE_FUNCTION。
     如果不知道这三种外设模式分别是什么,可以查看多选单片机的技术手册的管脚分布图。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DIR和PxSEL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mode)
  该函数配置所选管脚上输出方向的外设功能,要么第一功能模块,要么第二功能模块,要么第三功能模块。需要注意的是MSP430F5xx/MSP4306xx家族不支持这个函数模式
     该函数具有三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selectedPins(所选管脚)和mode(模式)。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mode 所选端口处的外设选择,一般端口提供了三种模式的外设模块,通过该参数可以进行选择使用。可选的值是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和GPIO_TERNARY_MODULE_FUNCTION。
     如果不知道这三种外设模式分别是什么,可以查看多选单片机的技术手册的管脚分布图。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DIR和PxSEL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setOutputHighOn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在所选端口的管脚配置为输出高电平。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OUT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setOutputLowOn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在所选端口的管脚配置为输出低电平。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OUT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

void GPIO_toggleOutputOnPin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在所选端口的管脚进行电平的翻转,进行高低电平切换。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OUT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

楼主:
2.5  问题提出
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而不是像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GPIO_PORT_P1、
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三个量可以选择

2.在表3中给出的selectedPort所选的18个量,我用不同颜色做了标记,根据本章2.1引言部分介绍,PA就是P1P2的合,那么在位的对应关系上,是怎样对应的,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请结合手册找出该对应关系。

3.结合例程,使用库函数编写程序:P1.1配置为中断上升沿触发按钮,在P2上有8LED灯,初始时候灯是间隔点亮的,记为P2.0为亮。当按键触发时候全部灭掉,第二次中断触发的时候,轮流点亮。第三次触发的时候全部点亮。如此按键,将会循环上面的操作(即:全灭->轮流跑马灯->全亮)。

4.谈谈你对本库函数的认识,什么情况下使用方便,什么情况下使用不方便。

本科内容主要学习了解基于CCStudio6的库函数开发过程,学会阅读库函数,以及了解GPIO_相关的13个函数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另外请关注本帖,学习的同时跟帖与网友做好学习交流。

楼主:
资料下载:
第一讲完整课件内容下载:

官方的文件,库函数,应用手册,例程, 包括最新版2.0的下载地址和内容。

MSP430i2xx系列单片机用户手册:

建议楼主发开发板,这样大家对照的玩,才有兴趣,光将没练手,不合适

网友A:
没有片子,只能观望

网友B:
非常全面的资料整理啊

网友C:
网页上的表单没有框框,还好有PDF下载,谢谢分享,下载学习一下,参加活动拿大奖。

网友D:
iar的教程有没有

网友E:
目前还没有,如果需要我下载个IAR for MSP430研究一下,到时候制作成教程发出来。

网友A:
有这么一段话:“单个端口可以作为可以以字节宽度进行访问,也可以合二为一组合成字宽,以字的格式进行访问。P1/P2, P3/P4, P5/P6, P7/P8,四对端口分别对应PA、PB、PC、PD。除了中断向量P1IV和P2IV外,所有的端口寄存器是按照这种命名约定方式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中断向量PAIV。”后半句不理解:”除了中断向量P1IV和P2IV外,所有的端口寄存器是按照这种命名约定方式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中断向量PAIV“不太理解这块,还有那个”断言语句“第一次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一段话:“单个端口可以作为可以以字节宽度进行访问,也可以合二为一组合成字宽,以字的格式进行访问 ...

灰常好,
       编程断言:编写代码时,我们总是会做出一些假设,断言就是用于在代码中捕捉这些假设。断言表示为一些布尔表达式,程序员相信在程序中的某个特定点该表达式值为真,可以在任何时候启用和禁用断言验证,因此可以在测试时启用断言而在部署时禁用断言。同样,程序投入运行后,最终用户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重新启用断言。
       以上是百度百科里讲的。我是根据TI的英文版说明直接翻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断言应该是指的断点调试相关的东西吧。所以需要和网友互动,大家一起讨论其中的疑点。
另外一个关于中断向量的问题,因为在IO端口使用上,我们可以使用P1,P……,也可以使用PA,PB,, 另外前面说PA是字的宽度(16bits)P1,P2分别是字节宽度(8bits),另外PA=P1和P2,而中断向量里只定义了对应P1,和P2宽度的,没有定义对应PA宽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灰常好,
       编程断言:编写代码时,我们总是会做出一些假设,断言就是用于在代码中捕捉这些假设。断 ...

我也百度了一下,ccs还在更新,虽然是ccs6,发现没i2系列,寄存器定义,等更新完了,看下就清楚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中的函数名,在2.0的手册中,名字已经更改了:void GPIO selectInterruptEdge ( uint8 t selectedPort, uint16 t selectedPins, uint8 t
edgeSelect )

网友A:
对于这样库函数,我感觉,在IO口操作时,选择寄存器,会来的更方便,在操作外设,比如定时器,ADC的时候,函数写起来就更方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中的函数名,在2.0的手册中,名字已经更改了:void GPIO selectInterruptEdge ( uint8 t selecte ...

嗯,你很细心啊,那个问题就是他们制作库函数时候的一个失误,不过最新版的CCS给的是1.97,这几天刚更新了2.0,所以我赶紧传上来供大家找问题时候看看他们是否纠正,当时我做课件时候对这一点就很怀疑了,所以放在问题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你很细心啊,那个问题就是他们制作库函数时候的一个失误,不过最新版的CCS给的是1.97,这几天刚更新 ...

你那几个问题提的虽然不是很难,可是真要回答的让人信服,还得找到寄存器出处,赞一个,目测,下班前ccs是没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那几个问题提的虽然不是很难,可是真要回答的让人信服,还得找到寄存器出处,赞一个,目测, ...

你很认真用心的,谢谢参与。

网友F:
问题1;因为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P1,P2,PA(前面说过P1和P2组合后作为字标记为PA)有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该函数获取所选管脚的输入值。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 ...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setAsInputPin()

用过几种单片机,当然是从51入手的。我的问题是在用51的时候没记得需要先配置IO为输入或输出状态啊。要输出一个电平直接PINx=0/1。要读入一个引脚的电平,直接变量temp=PINx。但是后来用到的几种单片机比如430,在使用引脚的时候就需要事先配置IO口为in或out,这是为什么呢~~~,求解

网友H:
"断言"说的是"断点"吧?

网友I:
用库函数太复杂了点,觉得还是用寄存器好些

网友J:
在pdf版2.1本章引言中的第3段第一句话,存在编辑问题,“中断院子”,
弄的不错,正在研读

网友J:
在pdf版2.1本章引言中的第5段第2.1端口,存在编辑问题,“PB、P、PD、PE和PF也是类似的。”
加油,弄的很好

网友J:
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而不是像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三个量可以选择?
问题一:
首先,要准备下基础知识:
1、端口P1和P2都具备中断功能。P1和P2两组端口的每一位管脚都可以单独配置成在输入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候触发中断的功能。
2、单个端口可以作为可以以字节宽度进行访问,也可以合二为一组合成字宽,以字的格式进行访问。P1/P2, P3/P4, P5/P6, P7/P8,四对端口分别对应PA、PB、PC、PD。除了中断向量P1IV和P2IV外,所有的端口寄存器是按照这种命名约定方式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中断向量PAIV。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只有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这三个量,而不是P3或者PB,因为只有端口P1和P2都具备中断功能。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解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前,依旧需要准备点知识,我们来看下这个五个中断函数以及功能:
void GPIO_enableInterrup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使能所选管脚的端口中断功能
void GPIO_disableInterrup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禁用所选管脚端口的中断
uint16 t GPIO_getInterruptStatus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获取被选中的端口的中断状态
void GPIO_clearInterruptFlag (uint8 t selectedPort, uint16 t selectedPins)
该函数可以清除所选管脚的中断标志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edgeSelect)
该函数可以对所选管脚的中断触发边沿类型进行选择(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GPIO_enableInterrupt 、GPIO_disableInterrupt 、GPIO_getInterruptStatus 、GPIO_clearInterruptFlag 这几个中断函数都是针对具备中断功能的端口的,所有根据之前的介绍,很容易明白“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三个量可以选择”。

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关键的没讲“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继续补充必要的知识:
1、该系列单片机具备的I/O端口数量最高可达12组(P1至P11,外加PJ端口)。
2、具体的18个值,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从这里可以看出18个值是怎么来的,另外注意看下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功能是“该函数可以对所选管脚的中断触发边沿类型进行选择(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也就是说所有的脚都是它可以选择的,也就是说所以的端口都是可以选择的,所有就有了18个量。

网友J:
另外不知道作者是否察觉,2.2章节中的,函数功能详细介绍那部分函数的排序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断言"说的是"断点"吧?

断言应该是指C语言中的一种语法吧

网友K:
我觉得16位的430 可以不用库函数的,32位的ARM应该用库函数

网友J:
5楼存在编辑问题,“GPIO_setOutputHighOnPin (GPIO_PORT_P1, GPIOfile:///C:\Users\samsung\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C305.tmp.pngPIN0)”,可以使用Ctrl+F来找到地方

网友J:
2、在表3中给出的selectedPort所选的18个量,我用不同颜色做了标记,根据本章2.1引言部分介绍,PA就是P1和P2的合,那么在位的对应关系上,是怎样对应的,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请结合手册找出该对应关系。

问题二:P1对应的是低位,P2是高位,
另外这个“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问题??

网友J:
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不过如果需要对多个位进行设置时,是怎么处理的呢GPIO_PIN0是否等同于0X0001呢,期待大家的精彩分享,程序什么的过两天再写,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没有片子,只能观望

msp430i系列是工业应用条件的ic,功能和msp
430g系列基本一致。可以用msp
430g来学习这些库函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D:
iar的教程有没有

顶楼有描述,函数在iar下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一段话:“单个端口可以作为可以以字节宽度进行访问,也可以合二为一组合成字宽,以字的格式进行访问 ...

这个问题可以尝试找一下PA的宏定义,应该能说明原因。

网友L:
引用 网友G: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setAsInputPin()

这个和io的结构有关。
总的来说,51单片机io的寄存器更少,功能选择也更少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16位的430 可以不用库函数的,32位的ARM应该用库函数

msp430到5xx和6xx时,由于寄存器大量增加,还是用库函数更方便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虽然接触msp430也算有那么长时间了,还真是第一次听说i系列
除了说是工业级别,不知道和F,G系列之类还有什 ...

其实i和G基本一样,一个是工业级,一个是通用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16位的430 可以不用库函数的,32位的ARM应该用库函数

有库函数就可以把问题简单化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没有片子,只能观望

听过作者有讲过,目前是文档,暂时没有视频

网友J:
目测没有,不过可以尝试自己动手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一段话:“单个端口可以作为可以以字节宽度进行访问,也可以合二为一组合成字宽,以字的格式进行访问 ...

”除了中断向量P1IV和P2IV外,所有的端口寄存器是按照这种命名约定方式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中断向量PAIV,也就是说,P1和P2都有中断中断向量,但是不能表示为PAIV,就是这个意思,可以有PAOUT(P1OUT,P2OUT)等等

网友N:
一直对MSP430很好奇

现在32位的单片机天下,这个16bit的单片机,Ti还在推

看来真的学习学习了,想必有独到之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setAsInputPin()

感觉和结构有关吧,51大部分都是准双向IO口,没有复杂的功能混用功能,430复用的IO多,感觉这样设置更合理吧,现在一些增强型的51,IO口配置相比传统51就稍微复杂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一直对MSP430很好奇

现在32位的单片机天下,这个16bit的单片机,Ti还在推

是的,MSP430凭借独特的低功耗特性完胜手持设备,电池供电设备以及太阳能供电设备的其他主控MCU应用,低功耗以其独有专利的分级系统休眠特性实现。所以MSP430单片机家族只会壮大不会被淘汰,先前推出的MSP430G2xx系列就凭借超高性价比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这次推出升级版MSP430i2xx系列,同时也不甘落后正式推出了相关库函数,库函数的推出就是为了适应MSP430外设功能越来越强大而带来了学习负担,这样我们就不用把精力关注在内部硬件结构的学习上了,从而可以更快的进入到产品的开发应用。另外这次以MSP430i2xx,为主线进行讲解,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轻松学会,这些对于后续学习MSP430FRxxx系列奠定了基础,TI的铁电系列功能更加强大,性能更加优良,希望大家也能够有兴了解一下MSP430FRxx系列。如果有需要后续会推出相关教程,或者视频教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另外不知道作者是否察觉,2.2章节中的,函数功能详细介绍那部分函数的排序问题 ...

嗯,非常好,后面将优化顺序。谢谢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16位的430 可以不用库函数的,32位的ARM应该用库函数

不过后面MSP430也会陆续推出新产品的,内部结构会更加复杂,因为要加入新的功能。所以学会库函数,为以后应用新的就不用再考虑内部结构的变化了。方便代码的移植,可以参考MSP430FR系列,该系列功能强大,内部寄存器也多,如果通过寄存器开发,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通过库函数则不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J:
5楼存在编辑问题,“GPIO_setOutputHighOnPin (GPIO_PORT_P1, GPIOfile:///C:\Users\samsung\AppData\Local ...

你可以通过下载PDF版本,阅读。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不过如果需要对多个位进行设置时,是怎么处理的呢GPIO_PIN0是否等同于0X0001呢,期待大 ...

参考前面的介绍,可以通过逻辑或实现多高位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J:
2、在表3中给出的selectedPort所选的18个量,我用不同颜色做了标记,根据本章2.1引言部分介绍,PA就是P1和P ...

高位在前,看我的截图(前两个图就是证明一下,你回答的正确的;P;P)

网友A:
引用 网友J:
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而 ...

虽然打了很多字,可是真较真起来,突然觉得这个问题没意义了:lol: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L:
msp430i系列是工业应用条件的ic,功能和msp
430g系列基本一致。可以用msp
430g来学习这些库函数 ...

G系列目前好像还不支持,不过这应该是个趋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听过作者有讲过,目前是文档,暂时没有视频

我不是说的视频,是单片机:lol:lol,实际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除了中断向量P1IV和P2IV外,所有的端口寄存器是按照这种命名约定方式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中断向量PA ...

这个回答给个赞

网友:
内容不错啊,排版也看着挺舒服的,很详细,一下就学会了,我还不知道都用什么寄存器呢,果然库函数好玩,希望下期来点模数转换或者串口的。

网友O:
楼主没哟设置成仅作者可见,不然会出现照抄的嫌疑啊。

网友O:
利用最原始的方法回答问题。

网友P:
谢谢楼主,您辛苦了!我在着手学习430呢!赞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没哟设置成仅作者可见,不然会出现照抄的嫌疑啊。

教程是作者授权偶发布的,为了方便大家学习讨论,就不做过多限制啦

网友Q:
引用 楼主:
2.3  例程下面简单的例程用于展示如何使用GPIO API。// 把P1.0设置为输出端口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 ...

问一下  CCS 需要注册码使用的吗?

网友Q:
GPIO的功能选择  的 外围模块功能(就是最后一个功能)   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   能具体出来吗?这样说 太抽象了

网友Q:
1.  2.0版本的库函数  好像并不存在 所提的 问题一   好像参量全部统一了   我对比了下头文件 ,还有那个函数的名称也改变了 。 看手册的 库函数的 寄存器手册 ,只有p1 ,p2端口存在独立的中断功能,独立的中断参数。所以,如果函数没封装好的话,会导致问题一的出现 。但是 我看了下 代码 ,发现其实除了1 2口 有定义地址之外   其它 的参数 应该都是返回0xffff的  ,好像没什么意义。
2.   p1 ,p2 假如这两个按照字来操作的话 ,从库函数 selectedPins <<= 8;可以看出    加入是 p1 p2结合操作的话 就是P2 在前。位并没有进行变动 ,那么就还是高位在前。
3.对于出东西来说  ,肯定是库函数 有优势,但是 就是相对于学习来说 ,从库函数入手  ,然后再到 底层 去看一下  学习一下 别人的做法 也未尝不是一件
好事  ,可能库函数对于某些操作比较频繁的东西 有锁欠缺,但是可以说 是 学习的 好帮手,出产品的利刃啊 。

网友:
同求iar教程,一直用的iar,学起来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R:
试了下第三个题,感觉比ARM的库函数简单,另外不知道这个的寄存器使用和中断服务函数,所以写的程序不一定正确,给大家交流交流哈

网友S:
引用 楼主:
2.5  问题提出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 ...

刚刚看了一下库函数,在2.0的库里没找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
后来发现,DriverLib1.97版里面是GPIO_interruptEdgeSelect(),DriverLib2.0版里面是GPIO_selectInterruptEdge().怎么库升级把函数名都变了啊?这岂不是给程序的移植制造麻烦吗?你觉得有必要吗?

网友N:
PDF档看起来更舒服。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断言"说的是"断点"吧?

断言是assert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用库函数太复杂了点,觉得还是用寄存器好些

同感,库函数接口容易变动。。。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是的,MSP430凭借独特的低功耗特性完胜手持设备,电池供电设备以及太阳能供电设备的其他主控MCU应用,低 ...

MSP430FRxxx

我在官网申请,客服说我现在的公司涉及军品,取消了。郁闷。

手上也没板子。

网友T:
不错。但是
1.iar什么版本支持这款单片机
2.有库函数手册吗
3.硬件平台如何获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2.5  问题提出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 ...

手册里讲端口中断时,只提到了P1和P2有中断功能(详见手册158页),不过后面补充说有些器件可能会有除这两个口以外的端口有中断功能.我想按手册上的意思应该这个系列只有这两个口有中断功能吧.手册里没有提到PA,可能PA就是所谓的“有些器件”,至于GPIO_interruptEdgeSelect()有18个量可以选,应该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2.5  问题提出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 ...

刚刚看了一下库函数的头文件定义以及在c文件中的调用,PA和P1的偏移地址是一样的,并且根据宏定义似乎无法判断PA和P1的区别。那PA是如何表示P1与P2的合呢?我还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2.5  问题提出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 ...

这里给出的库函数在用来对单个引脚操作时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方便,在按字或者字节读写数据时非常方便。

网友U:
这里的库函数使用的基本原则还是很不错的,简单容易理解的参数表达方式,对于新手上手很方便去理解,如果可以再有辅助注释就更牛了,重要的还是需要去多理解, 如果在简单上多动点脑筋, 比如又容易懂又容易标记就更好了, 毕竟参数代码需要快速编写。

网友V:
我是小白,没图只有文字,我理解起来太费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U:
这里的库函数使用的基本原则还是很不错的,简单容易理解的参数表达方式,对于新手上手很方便去理解,如果可以 ...

开发IDE,CCStudio已经考虑到了这输入问题,可以开启联想输入功能,你只需要敲入前几个字母,后面弹出相关函数表,很容易输入长句子,并给出有多少参数可以输入,就和那个Excel编辑函数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V:
我是小白,没图只有文字,我理解起来太费劲。

后面我尽量制作图片,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刚刚看了一下库函数的头文件定义以及在c文件中的调用,PA和P1的偏移地址是一样的,并且根据宏定义似乎无法 ...

字宽度和字节宽度不同,通过这个实现的,因为在内存中他们是连续的,且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如果定义一个16bits宽度的字,那么就等于两个连续的8bits字节。

网友W:
请问,这个芯片是大端还是小端?如果定义一个union,struct,数据在内存里是怎么分配的呢

网友X:
请教大神们     CCS6.1 wen64能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个和io的结构有关。
总的来说,51单片机io的寄存器更少,功能选择也更少 ...

这的确可作为一个理由,51的引脚功能复用的确不多。仅仅一个IO之外的第二功能。

网友V:
引用 网友E:
不过后面MSP430也会陆续推出新产品的,内部结构会更加复杂,因为要加入新的功能。所以学会库函数,为以后 ...

个人认为,从简单稍微低端的新品容易上手,好比学会乘法口诀再去学更高位乘除法。这样一路下来,MSP430其他高端系列学习掌握姐妹那么复杂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同感,库函数接口容易变动。。。

用库函数形式是为了后续复杂系列奠定基础,当然楼主在开篇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利弊。

网友V:
引用 网友T:
不错。但是
1.iar什么版本支持这款单片机
2.有库函数手册吗

i系列的还不清楚,G系列的有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Q:
GPIO的功能选择  的 外围模块功能(就是最后一个功能)   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   能具体出来吗?这样说 ...

数据手册里有一个表,IO口的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Q:
GPIO的功能选择  的 外围模块功能(就是最后一个功能)   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   能具体出来吗?这样说 ...

部分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X:
请教大神们     CCS6.1 wen64能用吗?

可以,我就是,安装比32位慢

网友T:
引用 网友V:
i系列的还不清楚,G系列的有支持

我查看了下iar for msp430 v5.5,没有这款芯片

网友Y:
很好的帖子

网友Z:
讲的是太详细了
这款单片机省电吗?
稳定性有没有测试?

网友AA:
往后可以说说IAR的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字宽度和字节宽度不同,通过这个实现的,因为在内存中他们是连续的,且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如果定义一个 ...

程序中那个地方用来区分字寻址和字节寻址的呢?我没找到。能否指出来?谢了。

网友S: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edgeSelect) {
    uint16_t baseAddress = GPIO_PORT_TO_BASE[selectedPort];

    #ifndef NDEBUG
    if(baseAddress == 0xFFFF)
    {
        return;
    }
    #endif

    // Shift by 8 if port is even (upper 8-bits)
    if((selectedPort & 1) ^ 1)
    {
        selectedPins <<= 8;
    }

    if(GPIO_LOW_TO_HIGH_TRANSITION == edgeSelect)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else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
那个地方是区分字节和字节的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S: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 ...

你看宏定义的端口  如果是字节寻址的 那些参量宏 是有奇数 偶数的
字定义的端口 就没有 偶数

网友Q:
引用 网友W:
请问,这个芯片是大端还是小端?如果定义一个union,struct,数据在内存里是怎么分配的呢 ...

小端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Q:
你看宏定义的端口  如果是字节寻址的 那些参量宏 是有奇数 偶数的
字定义的端口 就没有 偶数 ...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edgeSelect) {
    uint16_t baseAddress = GPIO_PORT_TO_BASE[selectedPort];

    #ifndef NDEBUG
    if(baseAddress == 0xFFFF)
    {
        return;
    }
    #endif

    // Shift by 8 if port is even (upper 8-bits)
    if((selectedPort & 1) ^ 1)
    {
        selectedPins <<= 8;
    }

    if(GPIO_LOW_TO_HIGH_TRANSITION == edgeSelect)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else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
哪里区分PA和P1啊,宏定义中PA和P1都是1。
if((selectedPort & 1) ^ 1)这句话不太明白。PA和P1代进去有区别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S: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 ...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你是字节的话  应该就没有pin8之后的管脚的 因为字节的话  你最多就8个脚
字的话 才有16个脚  根据他那些宏定义的数据来说  p1端口 跟 PA 其实是同一个玩意,只是为了从概念上区分 。
因为数值上   GPIO_PORT_P1 与 GPIO_PORT_PA 是一样的 。

网友P:
一般库函数写程序好一点还是寄存器好一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S:
程序中那个地方用来区分字寻址和字节寻址的呢?我没找到。能否指出来?谢了。 ...

#define GPIO_PORT_P1                                                          1
#define GPIO_PORT_P2                                                          2
#define GPIO_PORT_P3                                                          3
#define GPIO_PORT_P4                                                          4
#define GPIO_PORT_P5                                                          5
#define GPIO_PORT_P6                                                          6
#define GPIO_PORT_P7                                                          7
#define GPIO_PORT_P8                                                          8
#define GPIO_PORT_P9                                                          9
#define GPIO_PORT_P10                                                        10
#define GPIO_PORT_P11                                                        11
#define GPIO_PORT_PA                                                          1
#define GPIO_PORT_PB                                                          3
#define GPIO_PORT_PC                                                          5
#define GPIO_PORT_PD                                                          7
#define GPIO_PORT_PE                                                          9
#define GPIO_PORT_PF                                                         11
#define GPIO_PORT_PJ                                                         13--------------------------------------------------------------------------------------
看头文件的宏,在A开始后,是按照2字节宽度开始起名字,所以如果操作时候使用2字节宽度的操作就是2字节,如果还是使用1字节宽度的操作,那么就是只对PA的低8位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P:
一般库函数写程序好一点还是寄存器好一点啊?

如果你不想花时间去研究这个芯片有多少寄存器,寄存器怎么用,速成法或者可移植性强就选中库函数,这个也是大势所趋,所以TI开始考虑以后推出功能更加强大的MSP430将会加入库函数概念。

网友AB:
太好了,有PDF下载.谢谢.

网友AC:
引用 网友J:
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而 ...

楼主是这样写的,GPIO_interruptEdgeSelect(),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IES实现,返回值 None(空)。
如果你查看寄存器手册的话,可以看到,只有寄存器P1IES,P2IES,PAIES存在,因此这里我认为不应该有18个可选的selectedPort,应该只有3个

网友AC:
引用 楼主:
2.5  问题提出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 ...

我觉得快速学习库函数的方法就是查看对应模块头文件里面所有函数,利用函数名称可以很快知道这个函数的用途。我当时学stm32f407时,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学习的。而且如果想知道这个函数的原理。可以追根溯源,查找这个函数是对哪个寄存器操作的,从而知其所以然

网友AB:
1答: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P1、P2、PA具有该功能.

网友Q:
引用 网友E:
#define GPIO_PORT_P1                                                          1
#define GPIO_PORT_ ...

亲  这个ccs 使用 需要注册码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E:
#define GPIO_PORT_P1                                                          1
#define GPIO_PORT_ ...

不好意思还是不太明白,能不能在.c里面指出具体的地方,谢了!

网友AA:
我个人看法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好些,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是用寄存器操作,毕竟16位机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S:
不好意思还是不太明白,能不能在.c里面指出具体的地方,谢了!

在头文件的.h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亲  这个ccs 使用 需要注册码吗?

可以选择使用90天版本,或者使用代码大小限制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我个人看法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好些,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是用寄存器操作,毕竟16位机也不是很复杂 ...

不是不复杂,是即将推出功能更强大,结构更复杂的芯片。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不是不复杂,是即将推出功能更强大,结构更复杂的芯片。

已经出了吧,MSP432,好像有一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已经出了吧,MSP432,好像有一套

是的,已经出了,还有FR系列,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AD:
楼主能编成PDF便于下载阅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能编成PDF便于下载阅读就好了

本帖子七楼有完整的教程pdf文档可供下载的。还有其他一些资料  ,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9832&fromuid=789019

网友AE:
库用起来还是很方面的,但是对于小内存的芯片,追求空间的话,还是直接寄存器操作比较好,代码效率高。用库,阅读起来方面,移植也很方面,有问题好查找。各有千秋

网友AF:
这种GPIO的函数看起来差不多,和arm的也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J:
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而 ...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说到点子上吧,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为什么除了选择触发沿的函数有18个值可选,其他与中断有关的函数只有3个值可以选,既然如此,选择触发沿的函数传入其他的15个值时有何意义呢?并且手册中只明确说了P1和P2有中断功能,那么问题来了,传入其他15个值时意义何在?有可能是编写库函数时为特殊器件预留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其它与中断有关的函数为什么不预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打了很多字,可是真较真起来,突然觉得这个问题没意义了

应该是编写库函数时疏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fine GPIO_PORT_P1                                                          1
#define GPIO_PORT_ ...

下面是库函数中GPIO_interruptEdgeSelect函数的实现方法:
请问那句话是判断字寻址和字节寻址的啊?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edgeSelect) {
    uint16_t baseAddress = GPIO_PORT_TO_BASE[selectedPort];

    #ifndef NDEBUG
    if(baseAddress == 0xFFFF)
    {
        return;
    }
    #endif

    // Shift by 8 if port is even (upper 8-bits)
    if((selectedPort & 1) ^ 1)
    {
        selectedPins <<= 8;
    }

    if(GPIO_LOW_TO_HIGH_TRANSITION == edgeSelect)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else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

网友S:
引用 网友AC:
楼主是这样写的,GPIO_interruptEdgeSelect(),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IES实现,返回值 None(空)。
如果 ...

我也认为应该只有3个。不过或许是预留的,手册中说有些器件可能其他的端口也有中断功能。但是要预留的话,应该所有与中断有关的的函数都预留才对,总之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1答: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P1、P2、PA具有该功能.

那就没必要选择其他端口的触发沿了,因为根本就没有中断功能,也就是说其他15个量传给触发沿选择函数是无效的。

网友Y:
作者文中写到:
uint8 t GPIO_getInputPinValue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该函数获取所选管脚的输入值。
     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selectedPort(所选端口)和selectedPins(所选管脚)。
     selectedPort可选的有效值有1811+7)个: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11,GPIO_PORT_PA、         GPIO_PORT_PBGPIO_PORT_PCGPIO_PORT_PD、GPIO_PORT_PE、GPIO_PORT_PF、GPIO_PORT_PJ。
    注意:数字标记的为以字节为操作位宽(8位)的,字母标记的为以字为位宽(16位)操作的。
    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返回值:GPIO_INPUT_PIN_HIGHGPIO_INPUT_PIN_LOW二者中之一。即管脚的状态值。

问题:因为返回值是真或否,总感觉selectPin不应该是所选引脚“或”关系???像是判断指定端口引脚的状态。。故查看库源代码。。。

以下是gpio.c文件中函数:
uint8_t GPIO_getInputPinValue(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
    uint16_t baseAddress = GPIO_PORT_TO_BASE[selectedPort];

    #ifndef NDEBUG
    if(baseAddress == 0xFFFF)
    {
        return;
    }
    #endif

    // Shift by 8 if port is even (upper 8-bits)
    if((selectedPort & 1) ^ 1)
    {
        selectedPins <<= 8;
    }

    uint16_t inputPinValue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N) & (selectedPins);

    if(inputPinValue > 0)
    {
        return (GPIO_INPUT_PIN_HIGH);
    }
    return (GPIO_INPUT_PIN_LOW);
}
这里返回的是GPIO_INPUT_PIN_HIGH or   GPIO_INPUT_PIN_LOW  不是 inputPinValue。

以下是gpio.h中函数声明及函数说明:
//*****************************************************************************
//
//! \brief This function gets the input value on the selected pin
//!
//! This function gets the input value on the selected pin.
//!
//! \param selectedPort is the selected port.
//!        Valid values are:
//!        - \b GPIO_PORT_P1
//!        - \b GPIO_PORT_P2
//!        - \b GPIO_PORT_P3
//!        - \b GPIO_PORT_P4
//!        - \b GPIO_PORT_P5
//!        - \b GPIO_PORT_P6
//!        - \b GPIO_PORT_P7
//!        - \b GPIO_PORT_P8
//!        - \b GPIO_PORT_P9
//!        - \b GPIO_PORT_P10
//!        - \b GPIO_PORT_P11
//!        - \b GPIO_PORT_PA
//!        - \b GPIO_PORT_PB
//!        - \b GPIO_PORT_PC
//!        - \b GPIO_PORT_PD
//!        - \b GPIO_PORT_PE
//!        - \b GPIO_PORT_PF
//!        - \b GPIO_PORT_PJ
//! \param selectedPins is the specified pin in the selected port.
//!        Valid values are:
//!        - \b GPIO_PIN0
//!        - \b GPIO_PIN1
//!        - \b GPIO_PIN2
//!        - \b GPIO_PIN3
//!        - \b GPIO_PIN4
//!        - \b GPIO_PIN5
//!        - \b GPIO_PIN6
//!        - \b GPIO_PIN7
//!        - \b GPIO_PIN8
//!        - \b GPIO_PIN9
//!        - \b GPIO_PIN10
//!        - \b GPIO_PIN11
//!        - \b GPIO_PIN12
//!        - \b GPIO_PIN13
//!        - \b GPIO_PIN14
//!        - \b GPIO_PIN15
//!
//! \return One of the following:
//!         - \b GPIO_INPUT_PIN_HIGH
//!         - \b GPIO_INPUT_PIN_LOW
//!         \n indicating the status of the pin
//
//*****************************************************************************
extern uint8_t GPIO_getInputPinValue(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首先作者说了GPIO_getInputPinValue函数的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
但是从头文件gpio.h函数中是这样的说的://! \param selectedPins is the specified pin in the selected port.
不像其他函数:例如extern void GPIO_clearInterrupt(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 \param selectedPins is the specified pin in the selected port.
//!        Mask value is the logical OR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所以文中作者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S:
if((selectedPort & 1) ^ 1)。这个是库函数gpio.c中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中的一句话,不太明白意图,难道只是判断奇偶?还有GPIO_interruptEdgeSelect()这个函数是如何区分传入GPIO_PORT_P1和 GPIO_PORT_PA 这两个参数的呢?

下面是整个函数体
void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uint8_t edgeSelect) {
    uint16_t baseAddress = GPIO_PORT_TO_BASE[selectedPort];

    #ifndef NDEBUG
    if(baseAddress == 0xFFFF)
    {
        return;
    }
    #endif

    // Shift by 8 if port is even (upper 8-bits)
    if((selectedPort & 1) ^ 1)
    {
        selectedPins <<= 8;
    }

    if(GPIO_LOW_TO_HIGH_TRANSITION == edgeSelect)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else
    {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

网友Y:
引用 网友S:
if((selectedPort & 1) ^ 1)。这个是库函数gpio.c中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中的一句话,不太明白 ...

我刚开始和你一样困惑,不知道分析可对。

#define HWREG16(x)   (*((volatile uint16_t *)((uint16_t)x)))

if((selectedPort & 1) ^ 1)  这句话所有的GPIO函数都用到了,个人感觉是先判断端口是奇数端口还是偶数端口,
如果是奇数,不区分是GPIO_PORT_P1或是GPIO_PORT_PA,所操作的寄存器直接对对应selectedPins进行操作,不执行  selectedPins <<= 8;
如果是偶数端口需要移位执行selectedPins <<= 8;    GPIO_PORT_P1和GPIO_PORT_P2传递的基地址相同!!!!
这里全部都按照16位地址操作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HWREG16(X)宏定义。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IES) &= ~selectedPins;  //

uint16_t baseAddress = GPIO_PORT_TO_BASE[selectedPort];  //我跟踪一下GPIO_PORT_P1和GPIO_PORT_P2传递的基地址相同
static const uint16_t GPIO_PORT_TO_BASE[] = {
    0x00,
#if defined(__MSP430_HAS_PORT1_R__)
    __MSP430_BASEADDRESS_PORT1_R__,
#elif defined(__MSP430_HAS_PORT1__)
    __MSP430_BASEADDRESS_PORT1__,
#else
    0xFFFF,
#endif
#if defined(__MSP430_HAS_PORT2_R__)
    __MSP430_BASEADDRESS_PORT2_R__,
#elif defined(__MSP430_HAS_PORT2__)
    __MSP430_BASEADDRESS_PORT2__,
#else
    0xFFFF,

。。。。。}

网友AC:
引用 网友S:
我也认为应该只有3个。不过或许是预留的,手册中说有些器件可能其他的端口也有中断功能。但是要预留的话 ...

握手,同感

网友S:
引用 网友Y:
我刚开始和你一样困惑,不知道分析可对。

#define HWREG16(x)   (*((volatile uint16_t *)((uint16_t)x)) ...

感谢你的回答,有些语法我还不太熟,没完全看明白,我再仔细研究研究。看了你的解释后,我有看了几遍gpio.c和gpio.h。我目前的理解是,P1和PA的基地址和偏移地址都是一样的,操作字还是字节,取决于变量selectedPins,这是一个16位的变量,传入一个16位数时就是按字操作,传入一个8位数时就是按字节操作,此时高八位为0。因为是直接送到了映射的地址中,所以不用在程序中加判断语句。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Y:
大家相互学习,port2(高8位)和port1(低8位)组成PORTA(16位)。如果操作port2需要将数据移到高8位。操作port1和porta数据不需要移位了。port1和port2的selectpin是0~7。  porta的selectpin为0~15.

网友Y:
引用 网友S:
感谢你的回答,有些语法我还不太熟,没完全看明白,我再仔细研究研究。看了你的解释后,我有看了几遍gpio ...

大家相互学习,port2(高8位)和port1(低8位)组成PORTA(16位)。如果操作port2需要将数据移到高8位。操作port1和porta数据不需要移位了。port1和port2的selectpin是0~7。  porta的selectpin为0~15.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我也认为应该只有3个。不过或许是预留的,手册中说有些器件可能其他的端口也有中断功能。但是要预留的话 ...

最新版中已经解决了该问题,统一了。

网友AG:
我想问一下使用库函数会不会影响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AG:
引用 网友M:
虽然接触msp430也算有那么长时间了,还真是第一次听说i系列
除了说是工业级别,不知道和F,G系列之类还有什 ...

I是超低功耗的意思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AG:
I是超低功耗的意思吧

g系列感觉功耗很低了,lpm3下不到1uA,我们公司有些产品用的g系列的。难道i系列功耗更低??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第二章  GPIO    GPIO是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输入输出)的简称,是单片机最基本,最必须,最 ...

这是想像ST看齐的节奏。使用寄存器进行编程程序变得可读性非常差,不易懂,TI太人性化了,么么哒

网友AH:
msp430 launchpad在ccs中用哪个库函数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msp430 launchpad在ccs中用哪个库函数

不同型号的msp430用的库函数不同例如msp430g2553用的就是msp430g2553.h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不同型号的msp430用的库函数不同例如msp430g2553用的就是msp430g2553.h

学习msp430 launchpad用什么教材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不同型号的msp430用的库函数不同例如msp430g2553用的就是msp430g2553.h

学习msp430 launchpad用什么教材:)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学习msp430 launchpad用什么教材

手把手叫你学luanchpad,当然网上也有一部分资料的,只要你足够细心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手把手叫你学luanchpad,当然网上也有一部分资料的,只要你足够细心

谢谢。么么哒:lol

网友Q:
引用 网友AG:
I是超低功耗的意思吧

不是   是 工业级别的意思

网友Q:
引用 网友Y:
g系列感觉功耗很低了,lpm3下不到1uA,我们公司有些产品用的g系列的。难道i系列功耗更低?? ...

芯片 是属于  工业级别的  不是功耗

网友S:
其实我当时是想说在.c里面具体调用时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其实我当时是想说在.c里面具体调用时是如何实现的。

你可以查看相关的.c文件啊,里面有对应的函数原型。

网友AJ:
楼主讲的很好很详细,但苦于大家没有学习板,无法动手实验,蛮遗憾的。
建议给学习者发一款简易的学习板。
谢谢!

网友AK:
MSP430的API操作与寄存器操作跟ARM体系中的API和寄存器操作是否道理是一致的,只是在单片机架构上不一样。稍微接触了一点ARM体系,再看这个觉得有点雷同,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L:
引用 网友AJ:
楼主讲的很好很详细,但苦于大家没有学习板,无法动手实验,蛮遗憾的。
建议给学习者发一款简易的学习板。
...

MSP-EXP430G2 LaunchPad估计不到30就能买到,网上的MSP430F149开发板外设资源丰富的也就100-200之间,MSP430F5438A的最小系统板30-50就能买到,特别是现在毕业季,更好买

网友AL:
引用 网友AG:
我想问一下使用库函数会不会影响代码的执行效率

采用库函数当然会影响代码的执行效率,但是这得看具体的应用是否需要那么高的代码执行效率。建议库函数和寄存器混合编程,在需要执行效率高的代码中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MSP430的API操作与寄存器操作跟ARM体系中的API和寄存器操作是否道理是一致的,只是在单片机架构上不一样。 ...

各种单片机使用起来都大同小异,只是针对不同的应用,考虑成本、性能、功耗······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应用到项目中

网友AM:
在2.2小节中的“函数文档”部分很多函数都提到了“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该函数是通过修改寄存器PxOUT的位实现,返回值 None(空)。”这里我有些不明白。
我的理解是selectedPins应该是0~15个pin中的某一个,但是这里说的“掩码值”指什么呢?是“十六个值的逻辑或”?那我的理解是GPIO_PINn(n=0~15)就是16位的寄存器,selectedPins是几就在那一位上置1,最后将16个寄存器的16位值逻辑或,得到一个寄存器的16位表示,第几位是1就表示第几个pin被选。
比如说selectedPins=pin0,那GPIO_PIN0=0x1000_0000_0000_0000,其余的GPIO_PIN=0x0000_0000_0000_0000.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感觉好浪费寄存器。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在2.2小节中的“函数文档”部分很多函数都提到了“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 ...

"那GPIO_PIN0=0x1000_0000_0000_0000,其余的GPIO_PIN=0x0000_0000_0000_0000."这句话表述就有错了,0x代表16进制数。不会浪费寄存器,GPIO_PINn(n=0~15)在头文件中被宏定义,比如:0x0001、0x0002、0x0004、0x0008······,操作的时候只要运用逻辑运算将寄存器的某些位置1或清0就行。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那GPIO_PIN0=0x1000_0000_0000_0000,其余的GPIO_PIN=0x0000_0000_0000_0000."这句话表述就有错了,0x代 ...

0x那是我表述错了。
只说了我的理解,想看下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对,因为按我的理解是相当浪费i寄存器了。只有16种情况,用1个4位的寄存器就可以表示清楚的,为什么用了16个16位的寄存器呢?不过按我所说的理解,只用1个4位的寄存器还需要提供些解码电路设计。

期待正确的理解。

网友AM:
引用 网友AM:
0x那是我表述错了。
只说了我的理解,想看下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对,因为按我的理解是相当浪费i寄存器了。只 ...

不过还是用版主最后的话来解释比较好——“根本不用管关心需要操作什么寄存器,毕竟寄存器名字读起来没有自然语言表达更清楚明了。”

也是,通过例程来看,使用这些GPIO驱动库函数时根本不需要去关注操纵什么寄存器那些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0x那是我表述错了。
只说了我的理解,想看下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对,因为按我的理解是相当浪费i寄存器了。只 ...

原来你的“浪费寄存器”是这个意思啊,那只是1个16位的寄存器,不是16个。

网友AM:
版主的第一个问题“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而不是像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GPIO_PORT_P1、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三个量可以选择?”

第一:是因为在12个端口中只有端口P1和P2具备中断功能,其余端口都不具有中断功能,而P1/P2对端口对应PA,所以PA端口也具备中断功能;
第二:处理GPIO中断的有: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disableInterrupt()、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getInterruptStatus()、GPIO_interruptEdgeSelect(),前四个(使能中断+禁用中断、清除中断标志+获取中断状态)从其名称上看,明显是只有具备中断功能的端口才能适用的,试想一个没有中断功能的端口怎么去使能其中断,怎么去清除其中断标志位?而第五个是中断沿翻转,每个端口都可以请求中断,这就决定了每个端口都可以选择其请求的中断是什么沿触发。

个人理解,未涉及到寄存器,只从其字面含义去理解,如若有错欢迎指出。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原来你的“浪费寄存器”是这个意思啊,那只是1个16位的寄存器,不是16个。 ...

即使是一个16位的,我也不明白那段话,你能详细说一下吗?
“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15等十六个值的逻辑或。”这逻辑或之后怎么去表示是哪个pin被选中了呢?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即使是一个16位的,我也不明白那段话,你能详细说一下吗?
“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N0、GPIO_PIN1、GPIO_ ...

16位的寄存器,每一位控制一个引脚,GPIO_PIN0就是0000 0000 0000 0001,与寄存器进行逻辑或操作后,寄存器的0bit不就置1选中了吗,以此类推。

网友AN:
楼主这搞法,活动结束就可以出书了

网友AO:
CCS...当初安装过....后来进不了了....安装时还费了好大的力气..哎
现在专用IAR

网友A:
引用 网友AI:
不同型号的msp430用的库函数不同例如msp430g2553用的就是msp430g2553.h

2553目前还没固件库吧:L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已经出了吧,MSP432,好像有一套

和432不是一个级别的,根本就没有可比性: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已经出了,还有FR系列,功能很强大的。

本来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楼上的居然放在一起比较

网友A:
引用 网友AL:
采用库函数当然会影响代码的执行效率,但是这得看具体的应用是否需要那么高的代码执行效率。建议库函数和 ...

犹如C和汇编一个道理:lol:lol:lol

网友AP:
这个对IO口配置的函数还是很好理解的,但是还是想学习一下430的外围硬件电路,如果对硬件电路顺便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最后的问题的确也是我想问的,不知道在后边会不会公布答案。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和432不是一个级别的,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就是,觉得这是用来打压M0+的

网友AQ: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就是,觉得这是用来打压M0+的

还没看价格,M0+那么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R:
试了下第三个题,感觉比ARM的库函数简单,另外不知道这个的寄存器使用和中断服务函数,所以写的程序不一定 ...

参考例程文件,里面有那个中断函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刚刚看了一下库函数,在2.0的库里没找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
后来发现,DriverLib1.97版里面是GPIO ...

以后使用最新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AD:
楼主能编成PDF便于下载阅读就好了

有PDF下载,自己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G:
我想问一下使用库函数会不会影响代码的执行效率

看介绍,会影响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G:
I是超低功耗的意思吧

I是工业应用,适用的温度范围更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Y:
g系列感觉功耗很低了,lpm3下不到1uA,我们公司有些产品用的g系列的。难道i系列功耗更低?? ...

g是通用系列,比较适合民用或者一般的工作环境应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价格,M0+那么便宜

希望论坛下次活动用这个器件做活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希望论坛下次活动用这个器件做活动

上次那个STM32的活动都没参加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M:
在2.2小节中的“函数文档”部分很多函数都提到了“selectedPins是所选端口上的管脚。其掩码值可以是GPIO_PI ...

这样说白了只是方便你独立操作每一个管脚罢了,不存在浪费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M:
0x那是我表述错了。
只说了我的理解,想看下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对,因为按我的理解是相当浪费i寄存器了。只 ...

只用1个4位的寄存器还需要提供些解码电路设计:L:L,你这考虑的太复杂了吧

网友AR:
这个和ST的官方固件库模式差不多,很方便,我想问下是不是目前只有MSP430i2xxx的这个库?有没有其他系列如430G2xxx的?谢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上次那个STM32的活动都没参加上

我也是呀

网友: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AS:
很好的活动,支持一下。但是还是建议发一块对应的开发板比较实用和**深刻一下。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只用1个4位的寄存器还需要提供些解码电路设计,你这考虑的太复杂了吧 ...

是我考虑得复杂吗??难道不需要4-16,16-4编解码电路吗??不然怎么让4位的寄存器对应到16位上?

网友AA:
不过我手上有两块F4的开发套件

网友Y:
http://wk.baidu.com/view/6d2a936baf1ffc4ffe47ac16?pcf=2&bd_source_light=1550401#page/1/1428144582232这里面详细介绍了F系列串口模块,i系列都差不多。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Y:
不好意思发错位置了,这是第二讲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不过我手上有两块F4的开发套件

:o:o:o:o:o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不过我手上有两块F4的开发套件

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R:
这个和ST的官方固件库模式差不多,很方便,我想问下是不是目前只有MSP430i2xxx的这个库?有没有其他系列如4 ...

目前没有2系列的,5系列,6系列,FR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AM:
是我考虑得复杂吗??难道不需要4-16,16-4编解码电路吗??不然怎么让4位的寄存器对应到16位上? ...

不知道你考虑到哪去了,只是个普通的寻址问题而已啊

网友AR: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2系列的,5系列,6系列,FR系列

好的谢谢!430i2xxx暂时用不到,是不是这个最近应用比较广泛才开发的对应这个系列的库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R:
好的谢谢!430i2xxx暂时用不到,是不是这个最近应用比较广泛才开发的对应这个系列的库呀? ...

不是啊,新出的系列

网友AT:
楼主,板子可以借来玩玩吗?

网友AU:
学习中,回头找个例子试试。

网友AV:
1为什么关于中断边沿选择的函数GPIO_interruptEdgeSelect()的参数selectedPort可以有18个量可以选择,而不是像其他4个关于中断设置的函数,只有GPIO_PORT_P1、
GPIO_PORT_P2GPIO_PORT_PA 三个量可以选择

我觉得msp430ixx系列就最多只有P1 P2 或者说PA,所以就没有其他的

网友AW(2015-04-24):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好想学习下43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介绍,会影响的。

凡是有利必有弊,库函数方便开发,牺牲一些效率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AX:
有视频教程就更好啦

网友AY(2015-08-03):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了,真的是太感谢了

网友AZ(2015-11-09):
请问在新建一个driverlib 项目时在project temples and examples 里没有msp430 driverlib 空项目选项 怎么解决?

网友BA(2016-08-30):
感谢大牛啊 ,今天用到了  真是幸运

网友BB(2017-06-02):
楼主乃大神也!

网友BC:
MSP430i2xx还真的没有怎么用过。

网友BD(2017-08-06):
如果把GPIO的每一位定义成这样的会不会更方便一些,这样就跟大家都熟悉的51很相似了
//P1IN寄存器
#define P10IN P1IN_bit.P0
#define P11IN P1IN_bit.P1
#define P12IN P1IN_bit.P2
#define P13IN P1IN_bit.P3
#define P14IN P1IN_bit.P4
#define P15IN P1IN_bit.P5
#define P16IN P1IN_bit.P6
#define P17IN P1IN_bit.P7

//P1OUT寄存器
#define P10OUT P1OUT_bit.P0
#define P11OUT P1OUT_bit.P1
#define P12OUT P1OUT_bit.P2
#define P13OUT P1OUT_bit.P3
#define P14OUT P1OUT_bit.P4
#define P15OUT P1OUT_bit.P5
#define P16OUT P1OUT_bit.P6
#define P17OUT P1OUT_bit.P7

//P1DIR寄存器
#define P10DIR P1DIR_bit.P0
#define P11DIR P1DIR_bit.P1
#define P12DIR P1DIR_bit.P2
#define P13DIR P1DIR_bit.P3
#define P14DIR P1DIR_bit.P4
#define P15DIR P1DIR_bit.P5
#define P16DIR P1DIR_bit.P6
#define P17DIR P1DIR_bit.P7

//P1IFG寄存器
#define P10IFG P1IFG_bit.P0
#define P11IFG P1IFG_bit.P1
#define P12IFG P1IFG_bit.P2
#define P13IFG P1IFG_bit.P3
#define P14IFG P1IFG_bit.P4
#define P15IFG P1IFG_bit.P5
#define P16IFG P1IFG_bit.P6
#define P17IFG P1IFG_bit.P7

//P1IES寄存器(中断触发边沿选择)
#define P10IES P1IES_bit.P0
#define P11IES P1IES_bit.P1
#define P12IES P1IES_bit.P2
#define P13IES P1IES_bit.P3
#define P14IES P1IES_bit.P4
#define P15IES P1IES_bit.P5
#define P16IES P1IES_bit.P6
#define P17IES P1IES_bit.P7

//P1IE寄存器
#define P10IE P1IE_bit.P0
#define P11IE P1IE_bit.P1
#define P12IE P1IE_bit.P2
#define P13IE P1IE_bit.P3
#define P14IE P1IE_bit.P4
#define P15IE P1IE_bit.P5
#define P16IE P1IE_bit.P6
#define P17IE P1IE_bit.P7

//P1SEL寄存器
#define P10SEL P1SEL_bit.P0
#define P11SEL P1SEL_bit.P1
#define P12SEL P1SEL_bit.P2
#define P13SEL P1SEL_bit.P3
#define P14SEL P1SEL_bit.P4
#define P15SEL P1SEL_bit.P5
#define P16SEL P1SEL_bit.P6
#define P17SEL P1SEL_bit.P7

网友BD:
引用 网友I:
用库函数太复杂了点,觉得还是用寄存器好些

同感

网友BE:
这都是好久远的课程了。

网友BE:
MSP430i2xx系列都没有见过。

网友BF:
一看就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BG:
MSP430i2xx这个芯片还在使用吗

网友BG:
现在用的 比较多的是msp430G2xxx

网友BH:
还有后续的其他教程吗?

网友BH:
现在的 MSP430G2x有什么区别?

网友BI(2018-02-26):
吼!及时雨

网友L:
重新置顶了?

网友BJ(2018-04-09):
我擦,430入门都库函数了,这么牛、。

网友BK(2018-05-18):
太给力了,432找不到的库,这贴里面竟然也有

网友BL:
酷毙了,学习了。

网友BM(2018-06-25):
标记一下

网友BN(2019-06-18):
19年f5529还在学习

网友BO(2020-07-15):
你好,请问msp430i20系列的io口输入是不是没有内部上拉或下拉?

网友BP(2020-12-04):
现在MCU都搞库函数了啊,确实很方便。

网友BQ:
i系列是工业级的,难道其他的F,FR,G,FG系列都不能用于工业?

ti的系列界限太模糊了,官网也查不到区别解释,反正都是好处,都是优点,

让人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