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开始接触AVR单片机,ICCAVR编程,关于头文件请教一下

楼主(2015-03-24):
单片机型号是Atmega16a-pu,请问头文件该添加什么,是iom16v.h吗?我看到还有iom16Av.h  iom16HVAv.h  iom16U4v.h
,请问有什么区别,另外以前用过keil编程,里面关于关于一些变量或函数名右键有go to跳转,请问ICCAVR中有吗,如果没有怎么快速定位呀?谢谢了!

网友A:
可能适用的型号不同吧。没a的适用atmega16,有a的适用atmga1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适用的型号不同吧。没a的适用atmega16,有a的适用atmga16a。

我用1602程序试了一下,前两个都可以,后两个报错,搞不懂了,另外请问,ICCAVR中有快速定位函数功能吗,就像keil中go to那样

网友A:
好长时间不用了,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