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关于LPC1768读写M25P64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我用SPI0读写M25P64,一直无法成功,请问有人知道我问题出在哪吗?
硬件:MISO0 连M25P64的Q端,MOSI0 连M25P64的D端,SSEL0连M25P64的/S端,SCLK0 连M25P64的C端,
M25P64的/W /HOLD上拉,
软件配置
#define P0_15_FNUC            P0_15_SCK0//P0_15_GPIO
#define P0_17_FNUC           P0_17_MISO0// P0_17_GPIO
#define P0_18_FNUC            P0_18_MOSI0//P0_18_GPIO

void SPIInit(void)
{
    S0SPCCR    = 0x52;     //  Maximum SCK FREQ:F_VPB/82
        S0SPCR     = 0x28;//(0<<3) | (0<<4) | (1<<5) | (0<<6) | (0<<7);
}
//片选置高、置低
void SSEL0_OP(BOOLEAN op)
{
        if (op == LOW)  FIO0CLR = SSEL0;
    else            FIO0SET = SSEL0;
}

void WriteByte(uint32 address, uint8 data)
{
    uint8 IsOver = 0;
    WriteEn(HIGH);
        SSEL0_OP(LOW);
        SendByte(PAGE_PRO);
        SendByte((address & 0x00ff0000)>>16);
        SendByte((address & 0x0000ff00)>>8);
        SendByte(address & 0x000000ff);
        SendByte(data);
        SSEL0_OP(HIGH);
        do
        {
            SSEL0_OP(LOW);
                SendByte(READ_STATUS_REG);
                IsOver = RcvByte();
                SSEL0_OP(HIGH);
        }
        while (IsOver & 0x01);
}

uint8 ReadByte(uint32 address)
{
    uint8 data = 0;
        SSEL0_OP(LOW);
        SendByte(READ_DATA);
        SendByte((address & 0x00ff0000)>>16);
        SendByte((address & 0x0000ff00)>>8);
        SendByte(address & 0x000000ff);
        data = RcvByte();
        SSEL0_OP(HIGH);
        return(data);
}

main(void)
{
        uint8 x;        targetInit();                                                       /* 初始化目标板,切勿删除       */
         pinInit();                                                          /* 引脚初始化                   */
        //GPIO0
        FIO0DIR = FIO0DIR|SSEL0;//

        SPIInit();

        WriteByte(120,0x11);
        x= ReadByte(120);       while(1);

}

X按理应该等于0x11,但是读出为0,一直调试不通,请问谁做过类似的,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哥,你主程序没循环怎么调试的?从优化的角度说,X可能被优化没了;
单从这些程序说并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主程序没循环怎么调试的?从优化的角度说,X可能被优化没了;
单从这些程序说并没有发现问题; ...

我裁减了部分,其他没给出,缺少的是小问题,不是原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