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不显示

楼主(2015-03-24):
CCS3.3工程迁移到CCS4.2中时,编译正确能够正常跑,但是看不到头文件

网友A:
编译正确  那就说明软件是找到头文件了
你在源文件中    在include头文件位置右击打开头文件看看能不能找见
CCS工程目录下的include和document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