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GoKit连接网络的方法

楼主(2015-03-24):
首先,祝贺已经拿到GoKit开发板的朋友。由于随开发板一起发放的说明书篇幅有限,可能大家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细节问题无法解决,这里补充一下关于配置GoKit上网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另一种未在说明书上列出的配置方法。

当你收到GoKit时,尽管通电开机了,暂时也无法使用。原因很简单,就是GoKit还没有上网。呵呵

使用机智云AirLink技术,我们可以通过2种方法配置GoKit连接家里的路由器接入互联网:

方法一:标准模式(说明书上介绍的方法)

步骤一、使用USB电源(电脑USB口或手机充电器等5v直流电源)为GoKit供电并打开电源开关。

步骤二、手机接入可用的WiFi网络(暂时不支持5G网络),打开IOE Demo app 。 进入app主界面后点击右上角“菜单”,选择“添加设备”。

步骤三、轻按GoKit上的 [ KEY2 ],设备亮绿灯表示进入配置模式,如图:

步骤四、在App上输入你所连接WiFi网络的密码,点击“配置”。GoKit将自动连接路由器(完成后绿地熄灭):

注意:暂时有个小问题,有时候GoKit已经配置上网,但App一直显示“正在配置”或“配置超时”,此时可通过WiFi模组上指示灯的闪烁判断GoKit连网状态(点击这里了解GoKit WiFi指示灯)。如果GoKit已经连接网络,直接返回App主界面刷新后即可发现GoKit。如果没有正常连接网络可重试一次(重启GoKit并再次按[KEY2]进入配置模式)。

如果你反复重试都无法配置GoKit上网,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

方法二:Soft AP配置模式

步骤一、保持GoKit配置状态(亮绿灯),手机进入"设置" —> WiFi,选择“XPG-GAgent”:

步骤二、打开 IOE Demo app,选择/或输入可用WiFi网络并输入WiFi密码,点击“配置”,GoKit将自动连接路由器。

完成配置后,GoKit接入互联网,开始可以通过微信、IOE Demo app等方式进行查看、控制。(App与微信绑定方法参考说明书,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跟帖)

网友A:
庆科的模块?

楼主:
图上是庆科。
模块有很多厂家都已经接完或正在对接中。。

网友B:
还有一款STM32做底板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款STM32做底板的版本吗?

有Arduino和STM32两种底板,不过只能选一个

网友C:
这个项目是意法半导体还是庆科赞助的啊?很激动人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项目是意法半导体还是庆科赞助的啊?很激动人心啊。

这是机智云的,用他们的东西!

网友D:
板子不错呦,希望也能有机会申请到

网友E:
我刚连上,发现直接按KEY2不行,反复连接,老是配置超时;
后来先按KEY1,再按的KEY2,方才配置成功。

网友F:
我的登陆上设备,但是显示不支持该设备,换了两手机都这样:L

网友G:
看着很不错啊:o:o:o

网友H:
还没收到板子。

网友H(2015-04-23):
为什么我收到的板子上只有KEY1和KEY2。

网友I:
庆科最近很火啊

网友J(2016-11-23):
在Smart Config模式中, 步骤三、轻按GoKit上的 [ KEY2 ] 在STM32开发板上是长按。轻按是红色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