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用过bq76930的朋友帮帮忙啊

楼主(2015-03-24):
bq76930写地址后收不到应答信号,我用的是08的地址芯片,读发11,写发10。底层IIC在24C02上测试通过。求指导!!!

网友A:
看样子, i2c 的驱动底层应该问题不大, 但从机还没有响应.
我看先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等方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