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设计的一个变压器参数,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5-03-24):
一、需求
输入电压范围:11~30VDC
输出1:5V         0.8A
输出2:5V         0.8A
无辅助线圈
二、变压器参数
1、频率:50K
2、磁性:ETD24
3、原边电感:        133uH
4、原边匝数:20
5、输出1匝数:11
6、输出2匝数:11
7、气隙:0.204mm

网友A:
指点什么最好能说清楚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点什么最好能说清楚点哦

不知道计算的变压器参数对不对

网友B:
每个人计算方法都不一样,计算结果也各不相同,只有你实际测试了,才知道效果

网友C:
从你的参数来看,应该是要做信号变压器吧,关于信号变压器最主要的就是做好漏磁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线圈处理方面要严格,以防止输出信号纹波过大,或者噪声还比有效信号的幅值都大;望你能够准确提出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线圈匝数的准确计算等工作;

网友C:
做好电源产品的相关设计都有哪些,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