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进行中】GET新技能,一起学习MSP430i2xx第四讲更新~

楼主(2015-03-24):
    获奖名单公布在 :https://bbs.21ic.com/icview-919118-1-1.html

德州仪器新款MSP430i2xx还没了解过?

没关系,为了让广大网友更好的学习MSP43021ic特别邀请 @gaoyang9992006    发布四期MSP430i2xx系列主题教程,并随时和大家交流学习中的问题。还准备了超7000元作为学习奖励哦教程将另外以主题帖的形式定期发布

小伙伴们学习教程知识的同时,跟帖留言,还能获得丰厚奖品,一举两得,这等好事还等什么,速来看看吧~

一、活动时间:
3月24日——4月24日

教程共分四期发布:

第一期:3月24日——3月31日

第二期:4月01日——4月08日

第三期:4月09日——4月19日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第三讲内容,我们在教程最后新增了几个问题方便大家学习探讨,第三讲活动时间延期三天至4月19日。

第四期:4月20日——4月27日

二、每期活动流程:
Step1:21ic将在每一期开始时发布教程主题帖,讲解MSP430i2xx知识。
Step2:参与活动者只需在教程的主题帖下回帖参与讨论、提问、分享。
       第二讲:【MSP430i2xx教程第二讲】时钟系统 & EUSCI_A_UART
      第三讲:【MSP430i2xx教程第三讲】24-BitΣ-Δ ADC & FlashCtl-Flash存储控制器
       第四讲:  【MSP430i2xx教程第四讲】电源管理模块 & TLV

Step3:活动结束后将根据回复内容进行奖励,并将教程、资料、文档、精彩评论整理后发布到deyisupport技术社区。

三、回帖要求:( 请大家仔细观看哦~不符合条件的是不收录的~~)
*讨论每一讲教程最后提出的问题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学习心得分享;
*回复他人提出的问题;
*对知识点进行补充讲解;
*相关资料分享
*分析教程、评价教程、对教程提出意见或建议等……

注:灌水或者无意义回复不参与评奖。

四、奖品设置:

每一期设置:
最佳贡献奖2名(×4期):(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或分享的内容对别人有帮助的)
300元左右的奖品 (500G移动硬盘 或 300京东购物卡

独具慧眼奖2名(×4期):(提出的问题独到,观点犀利的)
200元左右的奖品 (小米小盒子 或 智能手环+Q版小恶魔移动电源组合

幸运奖名10名(×4期)
50元手机充值卡

整个活动结束后,评选出:

持之以恒奖4名:(四期都参与回帖讨论,且质量较高)
250元左右奖品 (21ic经典奖品组合:工具箱+双肩包
五、奖品展示:

                               第二讲: 【MSP430i2xx教程第二讲】时钟系统 & EUSCI_A_UART    ~~

                              第三讲:【MSP430i2xx教程第三讲】24-BitΣ-Δ ADC & FlashCtl-Flash存储控制器

                                    第四讲:  【MSP430i2xx教程第四讲】电源管理模块 & TLV

网友A:
不错不错,既可以学习又可以拿奖品,占座留名。

网友B:
板凳,能学到东西的活动都是好活动,为坛友盖楼,大家都看到

网友C:
奖品很丰富,活动很不错!

网友D:
好活动,支持下

网友E:
如若有对应开发板玩起来就更爽了

网友F:
不错,现在奖品都这么丰富;

网友G:
好活动

有点郁闷的是申请的样片被拒

网友H:
好活动啊

网友I:
好像要包和工具箱,哈哈

网友J:
好活动啊。正想了解呢。

网友K:
非常不错啊,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L:
这个一定要学习

网友M:
活动不错,就是有开发板吗。没有硬件平台怎么搞软件啊

网友N:
好活动,支持下。

网友O:
活动很好,学习了

网友:
要有对应的板子就更好了。

网友P:
不错,又可以学到新东西了

楼主:
各位提的建议,我们会收录哒~~~

网友Q:
签个到,那几个问题还没琢磨透,

网友R:
好活动  必须支持

网友S:
太好了,又可以学东西,又能拿奖品

网友T:
好活动,顶一个!

网友U:
引用 楼主:
各位提的建议,我们会收录哒~~~

那么好,先每人弄块板子吧?或者弄一批ic也行,我来做板子。:lol

网友V:
新手报到,赞个!

网友W:
平时用的是IAR,现在正在安装CCStudio6.1,安装好了明天开始学习~

网友X:
有时间跟哲学

网友Y:
学习学习,看看小跑堂的小短腿!

网友W:
按 xlhtracy的第一讲中的步骤操作了一遍,继续学习GPIO部分。~_~

网友Z:
只是听说过MSP430,没有真正的学习过,现在正好有个开发箱,赶紧的学习了

网友AA:
坐等对应开发板

网友AB:
进来等学习呢

网友AC:
  • //430实现的Modbus通讯,供大家参考
#include "synth.h"

  • //------------------------------------------------------------------------------
  • bool CommState;             // 通讯状态
  • bool  Request;              // 允许接收
  • bool  Response;             // 允许发送
  • bool  EnCommWrite;          // 允许通讯写
  • uchar UDRBuf;               // 通讯接收寄存器缓存
  • uchar CommIndex;            // 通讯索引
  • uchar CrcLow;               // CRC低字节
  • uchar CrcHigh;              // CRC高字节
  • uchar Interval;             // 3.5字符时间间隔
  • uchar CommWrEntry;          // 通讯写入口
  • uchar CommBuf[BUF_SIZE];    // 通讯缓冲区
  • uint  StartAddr;            // 起始地址
  • uint RegNum;                // 寄存器数量
  • int bAudBuf;                // 通讯波特率缓存
  • int FormBuf;                // 通讯数据格式缓存
  • extern const StrKeybd Keybd[];
  • //------------------------------------------------------------------------------
  • void ResetInterval(void)    // 重置3.5字符时间间隔
  • {
  •     switch(bAudBuf)
  •     {
  •         case  0: Interval = (uchar)(1000/( 1200/11.0)*3.5/TBASE); break;
  •         case  1: Interval = (uchar)(1000/( 2400/11.0)*3.5/TBASE); break;
  •         case  2: Interval = (uchar)(1000/( 4800/11.0)*3.5/TBASE); break;
  •         default: Interval = (uchar)(1000/( 9600/11.0)*3.5/TBASE); break;
  •         case  4: Interval = (uchar)(1000/(19200/11.0)*3.5/TBASE); break;
  •     }
  • }
  • //******************************************************************************
  • void OpenComm(void)    // 打开或关闭通讯
  • {
  •     ResetInterval();
  •     UCA0CTL1 |= (UCSSEL_2 + UCRXEIE);
  •     switch(FormBuf)
  •     {
  •         default: UCA0CTL0 = UCSPB;         break;  // N-2
  •         case  1: UCA0CTL0 = UCPEN;         break;  // O-1
  •         case  2: UCA0CTL0 = UCPEN + UCPAR; break;  // E-1
  •         case  3: UCA0CTL0 = 0;             break;  // N-1
  •     }
  •     switch(bAudBuf)
  •     {
  •         case  0: UCA0BR1 = (uint)(BRCLK/1200) >> 8;
  •                  UCA0BR0 = (uchar)((uint)(BRCLK/1200));
  •                  UCA0MCTL = (uint)((BRCLK/1200-(uint)(BRCLK/1200))*8)<<1;
  •                  break;
  •         case  1: UCA0BR1 = (uint)(BRCLK/2400) >> 8;
  •                  UCA0BR0 = (uchar)((uint)(BRCLK/2400));
  •                  UCA0MCTL = (uint)((BRCLK/2400-(uint)(BRCLK/2400))*8)<<1;
  •                  break;
  •         case  2: UCA0BR1 = (uint)(BRCLK/4800) >> 8;
  •                  UCA0BR0 = (uchar)((uint)(BRCLK/4800));
  •                  UCA0MCTL = (uint)((BRCLK/4800-(uint)(BRCLK/4800))*8)<<1;
  •                  break;
  •         default: UCA0BR1 = (uint)(BRCLK/9600) >> 8;
  •                  UCA0BR0 = (uchar)((uint)(BRCLK/9600));
  •                  UCA0MCTL = (uint)((BRCLK/9600-(uint)(BRCLK/9600))*8)<<1;
  •                  break;
  •         case  4: UCA0BR1 = (uint)(BRCLK/19200) >> 8;
  •                  UCA0BR0 = (uchar)((uint)(BRCLK/19200));
  •                  UCA0MCTL = (uint)((BRCLK/19200-(uint)(BRCLK/19200))*8)<<1;
  •                  break;
  •     }
  •     UCA0CTL1 &= ~UCSWRST;
  •     IE2 |= UCA0RXIE;
  • }
  • //******************************************************************************
  • void Communication(void)    // 通讯
  • {
  •     if((SMM.out1 == COMM) || (SMM.out2 == COMM) || (SMM.out3 == COMM))
  •     {
  •         if((bAudBuf != SMM.bAud) || (FormBuf != SMM.ForM) || (!CommState))
  •         {
  •             bAudBuf = SMM.bAud;
  •             FormBuf = SMM.ForM;
  •             UCA0CTL1 = UCSWRST;
  •             OpenComm();
  •             CommState = true;
  •         }
  •     }
  •     else
  •     {
  •         UCA0CTL1 = UCSWRST;
  •         CommState = false;
  •     }
  • }
  • //******************************************************************************
  • void SingleCRC(uchar data)    // 计算单字节CRC校验码
  • {
  •     uchar c = CrcLow ^ data;
  •     CrcLow  = TabCRC[c] ^ CrcHigh;
  •     CrcHigh = TabCRC[c + 0x100];
  • }
  • //******************************************************************************
  • __monitor void SilentInterval(void)   // 检测通讯3.5字符时间间隔
  • {
  •     if(CommState)
  •     {
  •         if(Interval == 0)
  •         {
  •             ResetInterval();
  •             CrcLow = 0xFF;
  •             CrcHigh = 0xFF;
  •             CommIndex = 0;
  •             if(Response)
  •             {
  •                 Response = false;
  •                 IE2 |= UCA0TXIE;
  •             }
  •             else
  •             {
  •                 IE2 &= ~UCA0TXIE;
  •                 Request = true;
  •             }
  •         }
  •         else
  •             --Interval;
  •     }
  • }
  • //******************************************************************************
  • bool CheckDataValid(void)    // 检测写入数据的有效性
  • {
  •     uchar c, index = StartAddr + OFFSET;
  •     for(c = 0; c < RegNum; ++c, ++index)
  •     {
  •         uchar buf = c * 2;
  •         int data = ((int)CommBuf[7 + buf] << 8) | CommBuf[8 + buf];
  •         if((data < Keybd[index].LowerLimit) || (data > Keybd[index].HigherLimit))
  •             return(false);
  •     }
  •     return(true);
  • }
  • //******************************************************************************
  • void GetDataToMenu(void)    // 更新参数值
  • {
  •     uchar c, *ta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src = &CommBuf[8];
  •     for(c = RegNum; c; --c)
  •     {                       // 低字节
  •         *ta = *src;
  •         ta  += 2; src += 2;
  •     }
  •     ta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 1], src = &CommBuf[7];
  •     for(c = RegNum; c; --c)
  •     {                       // 高字节
  •         *ta = *src;
  •         ta  += 2; src += 2;
  •     }
  • }
  • //******************************************************************************
  • void GetDataToBuff(void)    // 取参数值
  • {
  •     uchar c, *ta = &CommBuf[4], *src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     for(c = RegNum; c; --c)
  •     {                       // 低字节
  •         *ta = *src;
  •         ta  += 2; src += 2;
  •     }
  •     ta = &CommBuf[3], src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 1];
  •     for(c = RegNum; c; --c)
  •     {                       // 高字节
  •         *ta = *src;
  •         ta  += 2; src += 2;
  •     }
  • }
  • //******************************************************************************
  • void ManageWrite(void)    // 写指令
  • {
  •     uchar c = REGNUM * 2 + 7;    // 指向CRCL
  •     if(CommIndex < c)
  •     {
  •         SingleCRC(UDRBuf);
  •         CommBuf[CommIndex++] = UDRBuf;
  •     }
  •     else if(CommIndex == c)
  •     {
  •         if(CrcLow == UDRBuf)
  •         {
  •             StartAddr = STARTADDR;
  •             RegNum = REGNUM;
  •             ++CommIndex;
  •         }
  •         else
  •             Request = false;
  •     }
  •     else
  •     {
  •         Request = false;
  •         if(CrcHigh == UDRBuf)
  •         {
  •             if((RegNum >= 1) && (RegNum <= 0x7B) && (CommBuf[6] == (RegNum * 2)))
  •             {
  •                 if((StartAddr + RegNum) <= COMM_WL_WR)
  •                 {
  •                     if(!CheckDataValid())
  •                     {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DATA;    // 非法数据
  •                     }
  •                     else
  •                     {
  •                         GetDataToMenu();
  •                         if(StartAddr < (COMM_WL_WR - 2))
  •                         {
  •                             switch(StartAddr+RegNum)
  •                             {
  •                                 case COMM_WL_WR    : RegNum -= 2; break;
  •                                 case (COMM_WL_WR-1): RegNum -= 1;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CommWrEntry = ENTRY;
  •                             EnCommWrite = true;
  •                         }
  •                     }
  •                 }
  •                 else
  •                 {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ADDR;    // 非法地址
  •                 }
  •             }
  •             else
  •             {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NUM;    // 非法数量
  •             }
  •             Response = true;
  •         }
  •     }
  • }
  • //******************************************************************************
  • void ManageRead(void)    // 读指令
  • {
  •     if(CommIndex == 6)
  •     {
  •         if(CrcLow == UDRBuf)
  •         {
  •             StartAddr = STARTADDR;
  •             RegNum = REGNUM;
  •             CommBuf[2] = RegNum * 2;
  •             ++CommIndex;
  •         }
  •         else
  •             Request = false;
  •     }
  •     else
  •     {
  •         Request = false;
  •         if(CrcHigh == UDRBuf)
  •         {
  •             if((RegNum >= 1) && (RegNum <= 0x7D))
  •             {
  •                 if((StartAddr + RegNum) <= COMM_WL_RD)
  •                     GetDataToBuff();
  •                 else
  •                 {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ADDR;    // 非法地址
  •                 }
  •             }
  •             else
  •             {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NUM;    // 非法数量
  •             }
  •             Response = true;
  •         }
  •     }
  • }
  • //******************************************************************************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ART_transmit(void)    // 通讯发送
  • {
  •     uchar c;
  •     TACCTL0 &= ~CCIE;
  •     IE2 &= ~UCA0TXIE;
  •     __enable_interrupt();
  •     ResetInterval();
  •     if(CMD == READ)                     // 读指令
  •         c = CommBuf[2] + 3;             // 指向CRCL
  •     else if(CMD == WRITE)               // 写指令
  •         c = 6;
  •     else                                // 错误的指令
  •         c = 3;
  •     if(CommIndex <= (c + 1))
  •     {
  •         if(CommIndex < c)
  •         {
  •             c = CommBuf[CommIndex];
  •             SingleCRC(c);
  •             UCA0TXBUF = c;
  •         }
  •         else if(CommIndex == c)
  •             UCA0TXBUF = CrcLow;
  •         else
  •             UCA0TXBUF = CrcHigh;
  •         ++CommIndex;
  •         __disable_interrupt();
  •         IE2 |= UCA0TXIE;
  •         TACCTL0 |= CCIE;
  •     }
  •     else
  •     {
  •         __disable_interrupt();
  •         TACCTL0 |= CCIE;
  •     }
  • }
  • //******************************************************************************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ART_receive(void)    // 通讯接收
  • {
  •     UDRBuf = UCA0RXBUF;
  •     TACCTL0 &= ~CCIE;
  •     IE2 &= ~UCA0RXIE;
  •     __enable_interrupt();
  •     ResetInterval();
  •     if(Request)
  •     {
  •         switch(CommIndex)
  •         {
  •             case  0: if(UDRBuf != SMM.Addr)
  •                      {
  •                          Request = false;
  •                          break;
  •                      }
  •             case  1:
  •             case  2:
  •             case  3:
  •             case  4:
  •             case  5: SingleCRC(UDRBuf);
  •                      CommBuf[CommIndex++] = UDRBuf;
  •                      break;
  •             default: if(CMD == READ)           // 读指令
  •                          ManageRead();
  •                      else if(CMD == WRITE)     // 写指令
  •                          ManageWrite();
  •                      else                      // 非法指令
  •                      {
  •                          Request = false;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CMD;
  •                          Response = true;
  •                      }
  •                      break;
  •         }
  •     }
  •     __disable_interrupt();
  •     IE2 |= UCA0RXIE;
  •     TACCTL0 |= CCIE;
  • }

网友AD:
希望可以在下个项目中应用MSP430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按 xlhtracy的第一讲中的步骤操作了一遍,继续学习GPIO部分。~_~

第二讲也发布啦  ,欢迎继续参与:https://bbs.21ic.com/icview-907470-1-1.html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 //430实现的Modbus通讯,供大家参考
    #include "synth.h"

  • 欢迎到原学习帖中参与讨论~

网友Q:
    持之以恒,为我的工具箱加油,大家踊跃参加哦

网友AF:
    恭喜大家!

网友AG:
    奖品挺丰富的。

网友AH:
vcore 是cpu内核使用的 电压 ,有cpu的内部电压调节电路产生,专供内核用的 。但是这个脚不能外部挂负载,因为他没有外部带载能力。  那为什么还要搞个脚出来呢?我估计是因为,cpu内部 他没办法嵌入一个比较大的滤波电容,所以是为了让用户帮他添加一个电容,达到稳固内核电压的目的。

网友AH:
看了下MSP430i2xx系列的 flash操作,擦除是按段来的 ,每一KB为一个段。但是我看TI提供的程序,并不怎么严谨。就拿
void FlashCtl_eraseSegment(uint8_t *flash_ptr);  这个擦除函数来说。函数的参数指针地址,在参数的实体里并没有进行判断范围。  函数的使用注意事项也没有说清楚,一不小心把程序区擦写了  咋办啊 ?(不知道把程序区的地址写上去,会不会擦除呢?没试过)   擦除的操作是,对一个段内的 任何一个地址进行一次虚拟的写操作 ,就会把这个段擦写掉。所以,可以定义一个宏定义根据不同类型的cpu  分一下类,然后定义不同的能擦写的段地址,让用户直接使用宏定义,这样觉得好点。
拿MSP430i2040 来说 ,从0xC000到 0xFFFF一共16K的flash,直接把0xFFFF(假设代码是从Segment 0开始的)这个地址写上去,那不把 代码都给干掉额?

网友:
今天要更第四讲吗?

网友AI:
大家都来学习哦!

网友A:
查找了TI相关新闻发现:

日前,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一款面向企业级服务器、存储与高端台式机应用的完整多相位内核电压 (Vcore) 电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这个VCORE是内核电压。那么为何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管脚呢?

如果单片机正常工作的话会有1.8V(具体多少根据相关数据手册来定)左右的电压,上面接470nF 电容接地。没什么具体作用,只是检测下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这样我们如果不需要对自身电压监控就不用考虑,接电容,接地就行了。如果需要自我监测,我觉得是可以连接到ADC某一路的。然后自身体检用。

网友AH:
LPM4.5属于MSP430i Devices的其中一种操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内核电压被关掉,cpu,DCO不工作。mclk,smclk,aclk 也不工作。RAM和寄存器上面的数据都不会保留。只有IO管脚的状态是保持的。把稳压器的电源管理部分都失能了,这样能够更进一步的节能。那么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模式的呢 ?  先把LPM45CTL的REGOFF位置1,这样就会关掉内核电压。然后紧接着让CPU进入模式LMP4.最后就会进入LPM4.5.
我们看 下面例程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的。
PMM_setRegulatorStatus(PMM_REGULATOR_OFF);//先关闭内核电压,REGOFF位置1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然后进入LPM4 模式。这样就会进入LPM4.5了。

那么怎么样退出这个模式呢? 通过指定的IO唤醒,或者给RST/NMI管脚一个低电平,让CPU复位。 又或者重新上电。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查找了TI相关新闻发现:

日前,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 ...

其实就是 内置电容的话 没有外接电容来得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H:
其实就是 内置电容的话 没有外接电容来得稳定

是的啊,温度会对电容产生影响,内部肯定发热,然后就影响了。

网友AJ(2015-04-26):
还是TI有钱任性

网友AK:
pwm,我自己使用的比较多,具体使用了方波周期输出功能、可变占空比功能,主要应用于航空无线通信设备方面、光伏逆变器方面等。
tlv,应用较少,期望老师能给出应用场景,因为我的作品中从未涉猎此方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