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死机,复位后,仍然会死在相同位置,断电重启才行

楼主(2015-03-24):
(无正文)

网友A:
死机后电流变小   说明CPU哪部分停止工作了
根据每次的规律找一下吧  这个不好说
看看有没有溢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后电流变小   说明CPU哪部分停止工作了
根据每次的规律找一下吧  这个不好说
看看有没有溢出等 ...

问题解决了,是软件BUG
多谢!

网友B:
恭喜楼主的,,这样的问题一般先是在软件上找找原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