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楼主(2015-03-24):
示波器测量原理图中DGND1与DGND两点, 测得如图波形,求解释!

楼主:
请各位大神看看!~

网友A:
应该改是地铺的有问题,他们之间的电感换成导线试一试

网友B:
地线上加电感,只有很特殊的情况才会这样做。而且地线上串联电感有相当的讲究,不是随便串联一个就可以的。

网友C:
两个地之间串联电感(磁珠),高频时当然有阻抗,你可以试试把示波器的输入滤波带宽改一下,例如,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0KHZ,这个电压应该就会小很多。仅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改是地铺的有问题,他们之间的电感换成导线试一试

把DGND与DGND1间连接的磁珠改成导线连接后,波纹基本就没有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现象在同一批板子上,有的板子有这个问题,有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上加电感,只有很特殊的情况才会这样做。而且地线上串联电感有相当的讲究,不是随便串联一个就可以的。 ...

串的是磁珠 100R@10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地之间串联电感(磁珠),高频时当然有阻抗,你可以试试把示波器的输入滤波带宽改一下,例如,低通滤波 ...

不过我j就是不知道这个高频哪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我j就是不知道这个高频哪来的?

这个高频来的地方太多了:电路板内部数字信号,开关动作,整流电路引入,都有可能,水平有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DGND与DGND1间连接的磁珠改成导线连接后,波纹基本就没有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现象在同一批板子上, ...

现在电感多大啊;
换成小电感值看看;

网友E:
这是震荡了

楼主:
怎么会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感多大啊;
换成小电感值看看;

用的是100R@100MHz的磁珠,磁珠阻值换小一点后,波纹会减小,直接短接波纹最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00R@100MHz的磁珠,磁珠阻值换小一点后,波纹会减小,直接短接波纹最小 ...

那说明有高频干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DGND与DGND1间连接的磁珠改成导线连接后,波纹基本就没有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现象在同一批板子上, ...

电流会在流经的阻抗上产生压降,再正常不过了。沿着电流路径检查后面的电路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说明有高频干扰了;

就是不知高频哪来的?是前级产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会震荡的?

你是用的电源模块吧,后面电容负载太大,还有电容负载在一个区间时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的电源模块吧,后面电容负载太大,还有电容负载在一个区间时是稳定的 ...

我用的是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变压器!

变压器功率之类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功率之类的看看

功率应该是够的,做了一批板子,有的有这个现象,有的没有,奇怪啊!

网友G:
可以考虑换个0欧姆的电阻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换个0欧姆的电阻试试啊

换0欧姆电阻效果与直接短接差不多,都可以减小波纹,只是不知道波纹产生的机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0欧姆电阻效果与直接短接差不多,都可以减小波纹,只是不知道波纹产生的机制 ...

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