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5-03-24):
MCU的IO口或者是逻辑芯片的输出端连接到板卡上10cm地方的逻辑芯片输入端,信号速率最大1M,一般就几十k或者几百k,需要加33欧姆这种电阻在输出端的外面来防止过冲之类的?一般是不是直接连接即可?

网友A:
这速度一般不需要考虑完整性,一般串个小电阻控制一下电流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一般不需要考虑完整性,一般串个小电阻控制一下电流挺好的

电流估计也不大吧,需要控制?而且加了电阻会影响信号的上升下降沿吧?

网友B:
直接连接即可,无需采取什么手段,只是在高电磁辐射环境下可能需要考虑抗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即可,无需采取什么手段,只是在高电磁辐射环境下可能需要考虑抗干扰问题。 ...

同事说速率不重要,沿的陡峭程度重要,但是又无法确定沿有多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事说速率不重要,沿的陡峭程度重要,但是又无法确定沿有多陡

你这个频率用这样的连接方法不会对沿造成什么明显的影响。你可以去找教科书看看传输线原理,再算算信号的波长跟导线长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