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现有一个增量式编码器,控制一个电机转速,要求速度是V1,
测速方法是:每产生一个脉冲,就计算此脉冲的时间,此时间作为当前电机的速度V2.
(因为希望控制编码器每产生一个脉冲都需要匀速)。
而且每产生一个脉冲就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里实现PID调整。

这种方法导致PID的采样周期都不是固定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每一个脉冲的时间就不一样。
请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PID控制是否一定要求采样周期是固定的呢?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不知道是问题问不清楚了,还是高手都忙着赚钱了、

也许没rmb,就没有吸引力了

网友A:
测一个脉冲时间计算速度不准确,编码器的脉冲宽度一般是不均匀的。即使匀速测出来速度也有波动。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编码器与电机连接精度不高即不同轴心,这样计算的频率有波动.可用平均数或延时周期.

网友C:
个人建议:  在脉冲中断里只执行换相程序。可设置一个1ms的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中实现PID控制

网友:
用定时器中断执行PID比较好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脉冲波形,如果脉冲波形很差,则应该先做处理了之后再传入给PID算法进行处理,至于脉冲时间不一致,这很正常啊,速度本来就是在不断调整中的,建议不要在脉冲中断中进行PID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个脉冲时间计算速度不准确,编码器的脉冲宽度一般是不均匀的。即使匀速测出来速度也有波动。可以用示波 ...

因为电机速度比较慢,所以用测脉冲的时间计算速度。
这个方法应该比较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  在脉冲中断里只执行换相程序。可设置一个1ms的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中实现PID控制 ...

这个方法虽是可行,但项目要求精度很高,所以你这个方法是不能达到项目的要求的。
我想知道的是,采样周期不但变化,能否使用p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脉冲波形,如果脉冲波形很差,则应该先做处理了之后再传入给PID算法进行处理 ...

是的,我想知道的是,采样周期不断变化,能否使用pid?
我看了书,觉得采样周期是必须一开始就是固定。
因为只有采样周期固定的,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才能恒定。
不然的话,I和D不能整定。

楼主:
经过几天的学习,我的问题也大概解决了。
当然是不是最好的,我也不敢很确定。

前面几位朋友都没有回答到我的那个问题。
PID的前提条件,是不是需要采样周期是固定的呢?

网友E:
pid的周期不固定没有关系,只要你调节算法中把周期的变化量考虑进去即可,例如你在积分的时候,一个较长的周期和较短的周期对积分的影响是不同的。另外你说来一个脉冲调节一次,假设电机不动了,没有脉冲过来,你就不执行调节了?这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