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正弦波放大电路怎么搭

楼主(2015-03-24):
一个200khz的正弦波,只有几mv的VPP,我应该怎么放大信号,我自己仿真但是没什么效果,还有不知道用什么运放,

网友A:
你要放大到多少?
一般地说,200kHz还是容易的。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很好弄吧,板子上的干扰、放大器的失调电压随便就到你这个输入信号的级别了

网友C:
放大多少?直流重要不重要?

网友D:
这里要用带宽比较大的运放,给楼主推荐个性价比高的运放:SGM89562,50MHz带宽,噪声4.7nV/sqrtHz

网友E:
NI的专业采集板卡做,一般这样小的信号,处理起来得专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放大到多少?
一般地说,200kHz还是容易的。

我请问一下方波转正弦波后我的波形有点丑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我200K的方波转正弦波后的波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请问一下方波转正弦波后我的波形有点丑是怎么回事

最好把你的方波转正弦波电路贴出来。

楼主:
电路大概这样,用的OPA2830,带宽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多少?直流重要不重要?

交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很好弄吧,板子上的干扰、放大器的失调电压随便就到你这个输入信号的级别了 ...

很轻松的,一个精密运放就搞定,1块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