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电压翻转?

楼主(2015-03-24):
要实现的功能是,输入0V,输出10V,输入1V,输出9V,输入2V,输出8V,输入3V,输出7V,输入5V,输出5V,输入7V,输出3V,以此类推,输入10V,输出就是0V了,线性的翻转电压,下面这两个图,不知道哪个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输入0V,输出10V, 10-0=10
输入1V,输出9V, 10-1=9
输入2V,输出8V,10-2=8
输出3V,输出7V,10-3=7
输入5V,输出5V,10-5=5
输入7V,输出3V,10-7=3
以此类推,
输入10V,输出就是0V了  10-10=0
减法器

网友B:
第一幅图输入和输出加起来是20V,第二幅图输入和输出加起来是0V,把同相端电压改成5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0V,输出10V, 10-0=10
输入1V,输出9V, 10-1=9
输入2V,输出8V,10-2=8

那我这两个图可以吗?第一个图行不行?正相输入端那里是一个10V的基准电压

网友A:
上网搜索一个运放减法器的电路,用虚短虚断的方法算一下反馈电阻的值即可。
我在OpenSuse下没法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索一个运放减法器的电路,用虚短虚断的方法算一下反馈电阻的值即可。
我在OpenSuse下没法上传图片。 ...

运放一直是我的短板

网友C:
+等于5V就可以,10V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