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求大神们帮帮忙,,,,,
请问对于接收一个很微弱的200K超声波信号怎样选频出来,VPP只有几mv,大部分是接收不到的

网友A:
谐振!   200K的专用接收头,是压电陶瓷的机械谐振来接收信号。

网友B:
用好一点的滤波器芯片 把通频带设为200K左右

楼主:
我的是专用的探头,以前用双栅管加上LC电路做的是选频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