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emory Map Error

楼主(2015-03-24):
TMS320C6416: Error:   Memory Map Error: READ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400000,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这是我映射的地址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请大家帮助下。是我程序有什么问题么?
MEMORY
{
    L2RAM:     o = 0x00000000  l = 0x00100000  /* 1MB L2 Internal RAM */
    EMIFBCE0:  o = 0x60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0 */
    EMIFBCE1:  o = 0x64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1 */
    EMIFBCE2:  o = 0x68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2 */
    EMIFBCE3:  o = 0x6C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3 */
    EMIFACE0:  o = 0x8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0 */
    EMIFACE1:  o = 0x9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1 */
    EMIFACE2:  o = 0xA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2 */
    EMIFACE3:  o = 0xB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3 */
}

SECTIONS
{
    .text          >  L2RAM
    .stack         >  L2RAM
    .bss           >  L2RAM
    .cio           >  L2RAM
    .const         >  L2RAM
    .data          >  L2RAM
    .switch        >  L2RAM
    .sysmem        >  L2RAM
    .far           >  L2RAM
    .args          >  L2RAM
    .ppinfo        >  L2RAM
    .ppdata        >  L2RAM

    /* COFF sections */
    .pinit         >  L2RAM
    .cinit         >  L2RAM

    /* EABI sections */
    .binit         >  L2RAM
    .init_array    >  L2RAM
    .neardata      >  L2RAM
    .fardata       >  L2RAM
    .rodata        >  L2RAM
    .c6xabi.exidx  >  L2RAM
    .c6xabi.extab  >  L2RAM

}

网友A:
你不是链接时出错,是调试时出错吧?如果是调试出错,查一下加载的ge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链接时出错,是调试时出错吧?如果是调试出错,查一下加载的gel文件。 ...

没有gel这个文件啊,请问下在哪里寻找这个文件。链接时候没问题,是运行时候报错。

网友B:
新建工程时   看看有没有自动生成G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工程时   看看有没有自动生成GEL

版主大人,么有:(

网友A:
唉,提问的时候最好描叙清楚些,截个屏也行啊。
调试出错是加载程序时还是运行程序出错?如果是加载程序时出错,一般问题在gel。如果是运行程序出错,就是代码的问题。单步看哪出错排查。
如果是单步发现不了,全速时出问题,查查中断。还有硬件上,仿真器或板子有关的出了什么问题,换板子换仿真器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么有

安装目录等下面找找    或者你搜索.gel文件

网友B:
给你分享的这个网站   你看看里面有没有相关文件

http://c6000.spectrumdigital.com/dsk6416/

网友C:
详看芯片资料,重新规划下cm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