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什么1N5817的压降和datasheet不符?

楼主(2015-03-24):
上图是1N5817的压降曲线,图中显示在100mA时,压降才为0.1V。但是我实际应用中,1N5817的电流不超过10mA,可以压降却已经超过了0.2V,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跪求各路大神教教小弟

网友A:
给出的是规定测试条件下的典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的是规定测试条件下的典型曲线。

额,刚才才发现,不同厂家生产的1N5817给的数据表竟然是不一样的,有的压降大,有的压降小。这不是同一种器件吗?这些数据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呀,这真是坑啊,害得我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这么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刚才才发现,不同厂家生产的1N5817给的数据表竟然是不一样的,有的压降大,有的压降小。这不是同一种 ...

这种事情很正常,否则为何各厂家出各自的数据手册?
曾遇某型号运放,有的厂家生产的运放两输入端之间反并联了两支二极管,有的厂家则没有这两支二极管。也曾遇到过存储芯片,某一厂家生产的写保护引脚控制全部地址,另一厂家生产的写保护引脚只控制后一半地址。
甚至是同一厂家,早期生产的芯片和后期生产的芯片也可能有些不同,使用时必须看清是哪一时期生产的。

网友C:
楼主这个情况,刚好验证了我那个二极管模型帖子的合理性!
**使用教材上二极管模型的会很麻烦,而工程模型就不会像楼主这样纠结了。

网友D:
不同厂家之间有差异,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甚至相同批次也会有个体差异。如果要用二极管来实现紧密降压还是要好好掂量一下是否可行,做个样机还行,要量产估计会很费调教时间

网友D:
而且和温度也会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情很正常,否则为何各厂家出各自的数据手册?
曾遇某型号运放,有的厂家生产的运放两输入端之间反 ...

受教了,版主工程经验丰富啊。小弟我是刚刚涉足电子,遇到了各种不懂的问题,幸好有诸位的帮助。这以后要是遇到了问题,还请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情况,刚好验证了我那个二极管模型帖子的合理性!
**使用教材上二极管模型的会很麻烦,而工程模 ...

大神能不能把那个二极管模型帖子的链接发一下,我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厂家之间有差异,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甚至相同批次也会有个体差异。如果要用二极管来实现紧密降压还是要好 ...

我又新买了一些1N5817,它们厂家的数据手册上二极管100mA时的压降是0.1V,我想就算波动大,那它也不会超过0.2V吧?只要不超过0.2V,我的电路就能够用了。
不知道这样想可不可以?

网友D:
你是用来做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来做什么东西?

手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把那个二极管模型帖子的链接发一下,我也想学习学习。

对于分立件模电设计,电阻等无源器件精度高,管子精度差;
而集成电路设计,刚好相反。
所以,一个优秀的电路设计,要"扬长避短",如何扬,如何避,就是设计技术的事了。

另,三极管设计一般也不看手册曲线。道理同二极管。

网友D:
在其中这个二极管是啥用途?

网友E:
山寨出的会有点不同。。。

网友F:
管子标称0.1,你的电路至少得允许0.2,否则你的产品质量就没保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管子标称0.1,你的电路至少得允许0.2,否则你的产品质量就没保证了

这里不是晕不允许问题。
楼主想利用电压值对应的电流,作为参考来设计其他元件参数。

网友G:
二极管曲线是厂家在一定条件下测量出来的,由于生产工艺每个二极管特性曲线会有所区别。

网友H:
还有温度等原因;
另外做肖特基的二极管,很多国产的厂家也在做;
资料还不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来做什么东西?

用来做防爆设计的,防止电流的反向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是晕不允许问题。
楼主想利用电压值对应的电流,作为参考来设计其他元件参数。

我是要求二极管的压降小于0.2V,然后我看1N5817的datasheet,发现电流为0.1A的时候,二极管的压降只有0.1V,所以我就认为它符合我的要求,因为我的电流不超过10mA。

网友D:
降压小于0.2V是指把二极管当作降压手段来提供合适的电压给IC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额,刚才才发现,不同厂家生产的1N5817给的数据表竟然是不一样的,有的压降大,有的压降小。这不是同一种 ...

不是同一个钟

只是名字命名的一样

主要特性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情况,刚好验证了我那个二极管模型帖子的合理性!
**使用教材上二极管模型的会很麻烦,而工程模 ...

“二极管模型帖子”

兄台给个链接,俺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把那个二极管模型帖子的链接发一下,我也想学习学习。

同求。。。

我找了这位大侠的主题帖,没找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来做防爆设计的,防止电流的反向流动

纯粹为了防止电流的反向流动,那么用漏电流小的二极管。

网友J:
看样子,依照楼主的应用,选择二极管是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压小于0.2V是指把二极管当作降压手段来提供合适的电压给IC么?

不是的,我原来没有加二极管,系统的电压已经正常了。但是后来为了符合防爆的要求,必须添加三个二极管,压降就太大了,导致系统无法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样子,依照楼主的应用,选择二极管是个错误···

此话怎讲?防爆设计的国标就要求用3个二极管的。

网友K:
100mA电流,压降只有0.1V的管子很难选到。

就这个曲线而言,所谓的10mA-0.1V的压降是躲在坐标“角落”里的,一般我是不敢相信的。

楼主:
这是我买的那个厂家的名字,是台湾的一个公司的,是很正规的公司,供货渠道也是很正规的。

他们提供的数据手册是这样的

但是我买回来测量了一下,发现在很小的电流下,压降还是差不多在0.2V左右
所以大家说的很对,这东西不靠谱,以后用这种东西要多个心眼了,花钱买点教训吧,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L:
数据表里面的测试条件是300uS的脉冲,跟楼主用较小电流的直流测试类似。和较大电流的直流测试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