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分享STM32F4时钟PLL计算

楼主(2015-03-24):
STM32F4时钟PLL计算刚开始觉得有些迷糊,后来终于弄明白了。以下是我的思路,并利用Excel表格快速选择出合适的PLL参数设置。
以下是按固定168MHz输出,输入时钟常见的时钟,如8, 10, 12, 24, 15,计算可选参数组,选中的参数组用红色标记。
excel文件见附件,需要其它频率值可自行修改计算。

SYSCLK固定168M输出,由于192<=VCO<=432,P只能是2,VCO只能是336
VCO输入范围1-2M,这样M的的取值范围可以限定到很小的范围

N可以由VCO/VCO_IN算出,去掉超出范围的(192<=N<=432),然后选择整数
VCO_IN要大一些PLL抖动小,N如果有多个整数可选,选择最小的整数值

HSE(4-26)
M(2-63)
VCO_IN(1-2)
N(192-432)
VCO(192-432)
P(2,4,6,8)
SYSCLK
1.6
1.333333333
1.142857143

1.666666667
201.6
1.428571429
235.2
1.25
268.8
1.111111111
302.4

1.714285714
1.5
1.333333333
1.2
1.090909091

1.777777778
1.6
1.454545455
1.333333333
1.230769231
1.142857143
1.066666667

1.846153846
1.714285714
1.6
1.5
1.411764706
1.333333333
1.263157895
1.2
1.142857143
1.090909091
1.043478261

1.923076923
174.72
1.785714286
188.16
1.666666667
201.6
1.5625
215.04
1.470588235
228.48
1.388888889
241.92
1.315789474
255.36
1.25
268.8
1.19047619
282.24
1.136363636
295.68
1.086956522
309.12
1.041666667
322.56

网友A:
表示不是很懂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有个 最合理的 布局图:首先 倍频系数要【尽量小】

要考虑 I2S  和 USB 的 频率 ...

我暂时没用I2S,所以1.0版没考虑I2S时钟。USB时钟没问题,因为只要VCO是336M,就可以分到48M。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是很懂额。。。。

这个。。。因为PLL系数有很多个,组合数很庞大。思路是尽量缩小范围,最终得到一个合适的组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因为PLL系数有很多个,组合数很庞大。思路是尽量缩小范围,最终得到一个合适的组合。 ...

恩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