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2使用

楼主(2015-03-24):
我目前在学习iMX6的编程.在研究mfgtool2的使用.
根据说明  .
cfg.ini文件需要配置 .
以下是我的配置 .
[profiles]
chip = Linux //这个是选择 profiles/下面的目录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eMMC-Android-IMX6Q-SabreSD//这个是ucl2.xml中选择哪个node. 我的开发板板是 imx6q emmc方式.

[variable]
board =sabresd //这个做什么用?
mmc = 4
sxuboot=17x17arm2
sxdtb=17x17-arm2
ldo=

这个文件中,[variable]节点下面的 board 我设为 sabresd 或者 sabreauto 找的目录都是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android\sabresd
如果设为 其它字符串,就会说找不到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u-boot-imx6q%board%_sd.imx
为什么会这样.

另外在ucl2.xml文件中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SL" vid="15A2" pid="0063"/>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D" vid="15A2" pid="0061"/>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Q" vid="15A2" pid="0054"/>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SX" vid="15A2" pid="0071"/>
    <STATE name="Updater"   dev="MSC" vid="066F" pid="37FF"/>
有上面这些VID PID.
我把 mx6Q PID内容随便怎么改.为什么定位的uboot文件都是 以u-boot-imx6q开头的.
比如我把MX6Q MX6D的 pid对换,结果mfgtool2找的还是 u-boot-imx6q开头的,是否说明这里的配置是无效的?
如果这里的配置是无效的,那么下面的段.为什么永远选择的是  ifdev = MX6Q,就算更换顺序也是.又是谁规定的dev 是 mx6q.
  <LIST name="eMMC-Android-IMX6Q-SabreSD" desc="Choose eMMC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q%board%_sd.imx" ifdev="MX6Q">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dl%board%_sd.imx" ifdev="MX6D">Loading U-boot</CMD>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很好奇,大家都在学习这个

网友:
这有什么优点吗?为何都在学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mfgtool的话,建议你看一下该工具下面的Doucment文档 mfgtool
然后你就知道mfgtool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A:
关于mfgtool的使用,建议你看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02516-1-1.html
了解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 ...

Rita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目前最主要的是问题,无法烧录到机器上面. 我们使用 EMMC方式.
主板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有一个正常工作的 4.2.2的andoird.目前想支持到 4.4.3版本的 android.
有去官网下载资料,始终没办法烧录到我们的机器上面.
你说的那几个文档我都看过的,是否官方在新版的工具里面的文档写得与实际有出入.
文档说需要自己新建一个机型的配置文件,然后必须增加一些宏定义 其中第一个就是 CONFIG_MFG
但是按照4.4.3 BSP 下载的uboot 整套CODE里面,根本就没地方使用 CONFIG_MFG这个宏.
搞不懂,只加这个宏有用吗?我们自己编译的 uboot使用官网 for 4.4.3的mfgtool可以烧录到公板上面,
也能开机,是否这说明 ,我们要自己编译一个 mfgtool所需要的文件 for我们自己的板子.
另外在我们板子上面烧录的时候,工具显示 jump to os 就不动了,我们主板不开机了.. 等十来秒钟,工具显示 No Device Connected.
望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