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_FW_F4_V1.5.0 时钟计算bug

楼主(2015-03-24):
stm32f4xx_hal_rcc.c中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例如:HSE_VALUE = 24000000, pllm=196,plln=14,pllp=2, 原算法结果sysclockfreq=167,999,930,正确结果是168,000,000
原因在如下行:
pllvco = ((HSE_VALUE / pllm) * ((RCC->PLLCFGR & RCC_PLLCFGR_PLLN) >> POSITION_VAL(RCC_PLLCFGR_PLLN)));
当HSE_VALUE / pllm结果不是整数时,pllvco结果有误

改成:pllvco = ((uint64_t)HSE_VALUE * plln / pllm);

像这样的bug该向谁报告啊?

2015-04-23:
开源链接:https://git.oschina.net/dingtu/STM32Cube_FW_F4_BugFix
接交点:https://git.oschina.net/dingtu/S ... 34a289be7dfeba36ddb

网友A:
单从计算来说,先乘再除是可以避免不能整除带来的计算误差。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么配PLL的参数吧。
24M的外部晶振,想倍频到168M,PLLM=24,PLLN=360,PLLP=2,就可以了。
楼主可以去看一下,参考手册里的时钟系统图的PLL部分。
HSE先除以M,再乘以N得到fvco,再除以P得到PLLCL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单从计算来说,先乘再除是可以避免不能整除带来的计算误差。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么配PLL的参数吧。
24M的 ...

不好意思,PLLN 是336. :P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 bug.开源的东西.遇到 bug 自己搞定就行了

网友C:
有BUG自己修改,然后发贴,利人利己: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BUG自己修改,然后发贴,利人利己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从计算来说,先乘再除是可以避免不能整除带来的计算误差。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么配PLL的参数吧。
24M的 ...

晕,没说到一块去。PLL我已经配好了,但库函数有些地方要获取当前时钟频率,比如配置SysTick等,好计算分频系数。这些地方最终要调用HAL_RCC_GetSysClockFreq()。如果这个函数返回的结果不准,算出来的分频系数也是不准的。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啊。
不过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不在选择M的时候选一个可以整除的呢?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实际使用中,有必须选择一个不能整除的系数的情况吗?如果没有,我觉得这应该不能算一个BUG。
(楼主大人,以上为讨论性发言。:)对clock这块比较感兴趣,但实际经验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啊。
不过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不在选择M的时候选一个可以整除的呢?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实 ...

我的参数选择方法见:https://bbs.21ic.com/icview-901088-1-1.html
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下M不能整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