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1ma的恒流源电路,精度要尽量高点 ,本身功耗要尽量低点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3-25):
今天看网上的电路图,用LM336和CA3140搭了一个,精度还可以,就是用万用表量整个电路的输入电流的时候,发现竟然有好几十ma呢,有没有耗电量低一点的恒流源电路呀

网友A:
1mA的小电流,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电路:

运放找个双路的功耗低精度高的运放即可,比如SGM8582、SGM8956等等

网友B:
楼上的电路我之前用过,觉得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楼主的负载阻抗是多少。

楼主:
负载在5K左右,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