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Link驱动问题

楼主(2015-03-24):
用于IAR的TI编程器LM Link谁能提供一个在WIN7 64位系统下的驱动,谢谢。

网友A:
iar自带的不能用吗?

楼主:
版主大大,IAR的驱动装不起来啊,WIN7把下载器认为其他设备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然后我更新驱动,选择iar目录下面的drivers/StellarisFTDI/amd64或者是drivers/StellarisFTDI/i386,更新不了,换成drivers/StellarisICDI下面的驱动也更新不了,提示找不到设备更新需要的驱动文件

网友B:
楼主找找它自带的程序

楼主:
晕了,编程器都识别不到,下载不了程序啊

网友C(2017-03-29):
您好 请问用于IAR的TI编程器LM Link谁能提供一个在WIN7 64位系统下的驱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这个光盘里面没有这个驱动吗

网友E:
LM这个芯片还在使用?

网友E:
WIN7 64位系统下的驱动都不一定有的。

网友F:
这个驱动有WIN7 64位的吗?

网友F:
使用CCS应该支持这个驱动。

网友G:
这个在官网也没有找到。

网友G:
安装虚拟机应该能够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