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求助:多个USB端口插入设备识别问题。

楼主(2015-03-24):
大家好:
    我的硬件板上有两个USB口,是连接在同一个USB hub controller 上, 分别为USB1和USB2。 当USB设备挂载后,我希望USB1口的设备mount到固定的系统文件目录/media/usb1 , USB2口的设备mount到文件目录/media/usb2. 现在的问题是当USB设备插入时会按照插入顺序创建设备名/dev/sda 和/dev/sdb. 怎么能够判断出哪个设备是由USB1口插入的呢?? 求各位大牛给想个办法。

网友:
你是什么平台?

楼主:
你好, 我是linux平台。arm架构。

楼主:
没人解答么!!!

网友A:
应该有办法,我想通过查询上一层USB的参数(HUB)就能查询到吧。